[家居] 修理厕所铆钉固定的锁具并改用螺丝固定

楼主(2021-03-08):
工具材料:

问题解决:
现象:门把手无法旋转
原因:锁体中褐色的旋转部件有轻微卡顿
方法:使用机油或润滑油进行润滑
方法步骤:
1. 用4mm的钻头钻掉铆钉帽。
2. 拆卸和安装锁体。

3. 安装螺丝后,用弯头镊子从孔洞依次安装弹簧垫圈和螺母,安装时需要螺丝刀配合。

4. 安装完成后有多余空间,加装塑料垫圈可以更加美观和紧固。

5. 在螺母和门框连接处涂上少量胶水,这样就一劳永逸了,以后更换锁体很方便。

网友A:
有一种东西叫铆母,和抽芯铆钉一个原理,抽拉膨胀固定在孔上,但形成金属螺纹。

网友(2021-11-30):
厕所用这样结实的铝合金门和结实的锁,是自找不自在。我家门用的是中间夹玻璃的花格门,锁是里面带一个90度保险,外面可以用螺丝刀打开的,要是锁坏了,或者人倒在里面,可以用螺丝刀打开,急的话,一脚揣开。去年报道一个女青年锁坏了,锁在卫生间,喊不到人,饿了好几天,差一点就玩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东西叫铆母,和抽芯铆钉一个原理,抽拉膨胀固定在孔上,但形成金属螺纹。 ...

普通铆钉拉枪30元,铆母拉枪100元。
铆母确实好用,但是拉的时候不方便,拉之前旋转进去还行,拉好之后旋转出来费老鼻子劲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普通铆钉拉枪30元,铆母拉枪100元。
铆母确实好用,但是拉的时候不方便,拉之前旋转进去还行,拉好之后旋 ...

是不是拉的太紧了导致变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拉的太紧了导致变形

不是。

想想看,墙上固定着一个螺母。

你手上有一个一大本书这么大的钳子,钳子顶头固定了一根螺栓已经全部拧进了这个螺母。

你现在要旋转着把这颗螺栓拧出来。想想看,别扭不别扭。

网友(2021-12-31):
9.9包邮的拉钉枪买一把还送拉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

想想看,墙上固定着一个螺母。

氪服困难。
买自动旋转的,拉开的时候反转,合上的时候正转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氪服困难。
买自动旋转的,拉开的时候反转,合上的时候正转那种。 ...

普通手动铆钉枪30元,手动拉铆母的就要100元,我都嫌贵这么多。
电动铆母枪 是 500 元 !!!!
以上都是淘宝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