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日立手电钻拆解(更换调速开关失败)

楼主(2021-03-08):
        喜欢DIY的,一般有把手电钻,当时懵懵懂懂的,让亲戚帮忙买了一把本地生产的日立手电钻(FD-10SA),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没有调速、正反转的,不好使。但重新购置一把,这把又会闲置了。        为此,咨询朋友,他说他自己购买一个洋品牌的手电钻,接近1K。如果使用不多,可以换一个调速开关。于是在朋友的教导下,上网一查:FD-10SA有一个调速、正反转版本,型号就是FD-10AV。某宝有现成的调速开关卖,于是网购一个。但问题随之而来了...

        昨天开拆,对比一下开关,发现完全对不上号的!自锁开关位置不同。只好草草装回去,但是经验不足,不知哪里卡住了,折腾好几次才恢复。

网友A:
电钻挺新的,广东日立,血统不纯,算是“混血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钻挺新的,广东日立,血统不纯,算是“混血儿”吧。

这个比国内的任何牌子都耐用  如果是纯的 那是用不坏了。

我买了这个牌子的角磨机  用了2年多了  国产了最多的6个月(DCA)其他的几个月就报费了。

网友B:
仔细点,应该可以装上去的。实在不行该切的地方切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点,应该可以装上去的。实在不行该切的地方切一下。

楼主没提换向开关的问题,说明买了一个国产开关换向的搞不好。所以自锁位置不对。

我看SA VA就算是仿制品,很多零件通用。所以替换只是线路问题,不会是结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钻挺新的,广东日立,血统不纯,算是“混血儿”吧。

混血儿在某些东西上为省成本也不会大动干戈,否则模具什么的都要动,日系企业这方面特别的保守。

改材料,换配套厂,用国产次件替换,都可能。   不会动模具,动电路结构,这种根本的东西不会的。

网友:
拍一下自锁那面,还有新购的开关如何。研究、研究

网友:
光换开关没有用,它的调速版本定子引出线有4根和转子的分头不一样,你换开关没有用。必须全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