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九阳IH电磁电饭煲JYF-I40FS07

楼主(2021-03-08):
九阳IH电磁电饭煲JYF-I40FS07坏的时候,偏巧我不在家,家人临时买了个7、80元的老式三角牌电饭煲顶替,我回来后也一直没管它,仍然放置一边。最近家人老是说三角牌电饭煲煮的饭不好吃,催促我修理之前坏的九阳IH电磁电饭煲。利用双休日检修,插电测试没有任何反应,以为可能只是保险管损坏,拆开之后进一步检测才发现:损坏了一只电源芯片,一只电阻和一只电感。全部更换后故障修复。

九阳IH电磁电饭煲JYF-I40FS07,PCB板做工还不错,线盘质量太差,是铝质的,且有被烧断了的断丝。

网友A:
几年前因看到九阳的电饭锅便宜一些就买了一个,用了不到1年坏了,拿到外面修一下收50块,修了后用了不到半年又坏了。
一怒之下丢了那锅老老实实的买了台美的的电饭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因看到九阳的电饭锅便宜一些就买了一个,用了不到1年坏了,拿到外面修一下收50块,修了后用了不到半 ...

国货本来能够做得很好,但在价格竞争面前拼命降低成本,大厂也不例外,“以塑代钢”、“以铝代铜”、“以回收料代替新料”……,导致产品质量直线下降……

网友:
九阳的电饭煲真的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因看到九阳的电饭锅便宜一些就买了一个,用了不到1年坏了,拿到外面修一下收50块,修了后用了不到半 ...

美的也不行,我去年十一月买了一个,用了一个多月,就出现压力过大,送售后修了,还是那样。

网友B:
在用一个九阳电饭锅,盖子上的温度(猜的)传感器线,居然开盖关盖断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用一个九阳电饭锅,盖子上的温度(猜的)传感器线,居然开盖关盖断过。 ...

你可以测量一下锅盖上的温度探头(传感器)的直流电阻后作出进一步判断。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饭锅不错。。。。。

网友:
九阳的东西品控不行,有点垃圾,不如美的,苏泊尔

网友(2022-03-06):
电源芯片型号

网友C:
我有个和这个一样的电饭锅,我想说的是别用“灶烧饭”模式,锅底会结锅巴;用“标准饭”模式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和这个一样的电饭锅,我想说的是别用“灶烧饭”模式,锅底会结锅巴;用“标准饭”模式就不会 ...

用“灶烧饭”模式,虽然会结锅巴但饭香一些,好吃一点。

网友(2022-10-10):
如何拆开后盖子

网友(2025-03-28):
昨天我家的同型号的电饭煲也是这个地方坏了,R503烧糊了,看不清阻值,请问还记得R503的阻值和L3的电感量么?

网友:
这牌子电饭锅真心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