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问鼠标插上电脑显示无法识别且一闪而过是控制器的问题吗?

楼主(2021-03-08):
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没有驱动显示,但灯是亮的,我把鼠标拆了后开始以为是数据线的问题,换了USB接头还是不行,鼠标控制器检测是好的,,为嘛电脑就无法识别呢?我已经研究差不多8个小时了,救命啊

网友:
估计主控坏了

网友:
扔掉吧  大牌的还有售后可以试试,杂牌就扔了吧也没几个钱

网友:
一个鼠标研究八个小时?是研究接口数据么?

网友:
既然换了USB数据线没用,量测鼠控制器也是好的。下一步要考虑换电脑了。

网友:
曾经XP时代中过病毒,症状就是开机鼠标不能用

网友:
换usb插头没用,把鼠标出口线端剪短10厘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