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电磨有什么推荐?之前买了个9.9的感觉力度太小

楼主(2021-03-08):
小电磨有什么推荐?之前买了个9.9科迈斯的12v感觉力度太小。用处嘛。。。想找个功率大一点点的。有线即可用的不多

网友:
那就买个220V的差点电摩,100W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A:
那就买个220VAC的手电钻,安上磨头,就是大功率电磨了,要不买个磨光机也行,都可以切割和打磨。

网友:
9.9的补胎正好

网友B:
买个高级点的无极变速手电钻 ,,再加小磨头,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高级点的无极变速手电钻 ,,再加小磨头,很好用的

同心度不行,而且要单手操作

网友:
买个吊磨,用着顺手。

网友C:
我这个用着还行,12V电机+ER8夹头,同心度基本满意,就是成本超过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买个220VAC的手电钻,安上磨头,就是大功率电磨了,要不买个磨光机也行,都可以切割和打磨。 ...

功率是够大的,但转速不够、同心度太差,更要命的是噪音可怕,别说自己受不了,还会搅得四邻不安。

网友:
升压即可、非常好用,12v不够15v、18v,反正9.9怕啥、物尽其用

网友:
8v的电机,用12v供电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用着还行,12V电机+ER8夹头,同心度基本满意,就是成本超过9.9。

夹头可能比电机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夹头可能比电机贵……

夹头39,电机8.5元,但这个电机的造价应该很高,一般电磨是不会采用这种电机的,只是现在成了工业垃圾。

网友(2021-04-07):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用着还行,12V电机+ER8夹头,同心度基本满意,就是成本超过9.9。

这个电机看起来不错, 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用着还行,12V电机+ER8夹头,同心度基本满意,就是成本超过9.9。

不错哦,

网友:
小电机无刷里面不知能找到马,有刷里可以买390电机,370 380速度太快,还有切割不给力可以买减速电机,变速比小点的。我也喜欢电机做玩具。

网友:
找个无刷电机,加调速就可以了,要力有力要转速有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