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帮忙看下这两个电阻什么阻值么?

楼主(2021-03-08):
可能挂了,电阻档没反应,两电阻电路上并联,冒失1206封装

失误了忘记传电路图,就是R13 R49位置,请大家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表面还有坨锡膏还是锡,挡住了,看不清楚。

网友:
估计是0.2欧姆的,应该是限流电阻

网友:
貌似R200,0.2Ω。

网友A:
看是看不出来,量也不好判断。你倒是给下电路板图片是哪个点位使用的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看不出来,量也不好判断。你倒是给下电路板图片是哪个点位使用的哇! ...

失误失误,已经补图,有空帮忙看看,感谢

网友:
你要把表的型号给出啦。

网友:
主电源供电开关管保护电阻。0.2欧姆贴两个试下。通电前记得要再测量开关管后极电路零件是否有短路现象。

网友:
上面的R2?0,中间看不清,200、220、250、270貌似都有可能,但是可能性最大的是200。下面的看不清是R7?0还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