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10块钱收了两个千兆交换机,拆个看看

楼主(2021-03-08):
5元1个,拿了两个,某东价格翻数倍。
没有电源适配器,自己有好几个9V的,试电8个网口指示灯闪后熄灭,中间蓝色指示灯常亮。
上图片了。

网友A:
真便宜,还是8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便宜,还是8口的

千兆的有3个,只要了两个,另外还有一个8口百兆的,看了下就放架子上了。

网友:
家里用得少,

办公工业上又看不上这类的,,哎

网友:
废品收购站正常价格,就是要赌

网友:
我花20买了个二手的,还不错

网友:
这个价格还是可以,不过不喜欢傻瓜交换机,带vlan的才可以

网友:
十块钱,值得,恭喜楼主!

网友:
这个捡漏了

网友:
可以了,基本上应该是好的。

网友:
怎么跑废品站去啦!

网友:
好简洁的电路,这千兆的不错

网友:
正常价应该一两块一个,老板有点黑

网友:
有点黑。这东西废品价不值钱,老板都不想花力气去拆它。

网友:
交换机是不是就是大号的路由器?

网友:
不错,便宜还好用

网友:
有两同外观的百兆交换机8口和16口的,用在工厂监控上面,目前没事很稳

楼主:
两个交换机都是好的,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