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特斯拉无线充电板TYPE-C头接线遇到问题,求帮助!

楼主(2021-03-08):
淘到一块特斯拉无线充电版,原来是C口的,断了,简单接了一下发现C口有点麻烦,看后面参数输入9V 3A,应该是pd快充的9v,有5条线,棕色细线应该是cc口。有没有大神给点建议。非常感谢!
另外:直接9v供电行不行?

网友:
从右数第二根线与第三根线之间有锡珠,疑似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