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像发射器的是啥东西?

楼主(2021-03-08):
长得像某种发射信号器件 不明白是什么

网友:
把那转上来,接头看看,信号接收发送放大天线之类,

网友:
肯定是个天线。别不好说了。

网友:
这个像发射器的是信号发射器
鉴定完毕

网友:
某种频率的天线

网友:
就是天线.  至于啥频率的不太懂.

网友:
就是个天线,只是不知频率是多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