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挂卡路由器哪款能上5G信号

楼主(2021-03-08):
现在有5G信号 请问哪款路由器可以挂卡
之前用华为hg255d 挂卡失败 2.4g都用不了
问一下哪位大神懂的
1.怎么设置这款路由器挂卡
2.这款路由器可以上5g信号的吗

网友A:
会玩openwrt编译的话,只要具有5G无线和开源驱动支持,硬件带USB的,全部型号都可以

网友B:
我用的newifi 刷的 5g的双菱接收 2.4g发射感觉够用就是延时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玩openwrt编译的话,只要具有5G无线和开源驱动支持,硬件带USB的,全部型号都可以 ...

那就是有5g信号 然后路由器带usb 支持刷openwrt编译 和驱动 就可以是吗
的确有难度 没直接支持的路由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newifi 刷的 5g的双菱接收 2.4g发射感觉够用就是延时有点高

所以能用2.4g和5g是吗 啥路由器的牌子 还有啥系统的啊
那速度可以上多少的啊

现在用2.4的网卡做发射端 5g接入端 手机测得网速不到1m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有5g信号 然后路由器带usb 支持刷openwrt编译 和驱动 就可以是吗
的确有难度 没直接支持的路由器吗 ...

型号太多,看你喜欢哪个用哪个,360C301 DW33D WDR4310 CM520-79F RG-M520 Newifi-Y1 PBR-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