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公牛GN-U303U四方盒有线插座。

楼主(2021-03-08):
剪线的,当时没有注意接线了有输出,接好线都装起来了发现一两分钟后自动掉电,又拆开才发现两个电容鼓包了,就是C1和C2。C1外面被套上个套,看不到型号啊!有知道的朋友吗!

楼主:
就是这两个电容鼓包了啊!

网友:
你不会把电容拆下来把套拿掉再看吗,反正电容没用了肯定要拆掉的

网友:
既然坏了看不到就拆下来做剖腹产手术啊

楼主:
电容的马甲起下来了啊!两个电容都是400V15UF的啊!

网友:
胎打完,又可以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的马甲起下来了啊!两个电容都是400V15UF的啊!

买同样参数的换上就OK了

网友A:
千万别买丰宾电容,垃圾的不要不要的,比国产的二流都容易爆,鼓包率仅次于当年的OS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买丰宾电容,垃圾的不要不要的,比国产的二流都容易爆,鼓包率仅次于当年的OST ...

确实,见到过太多这个牌子鼓包的,据说是鼓包王,有人还说这个牌子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见到过太多这个牌子鼓包的,据说是鼓包王,有人还说这个牌子好。。。 ...

只有这个牌子的厂家和代理才会说这个牌子好,某些电子论坛这个牌子已经黑出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