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红外遥控接收延长线

楼主(2021-03-08):
机顶盒放到了挂壁电视后面,遥控不灵敏了,DIY个延长线爽多了:
太简单,啥也不说了。

网友:
我的机顶盒没有这个接口

网友:
DIY就是从无到有,没有就钻一个。

网友:
这种是最简单实用的,我用了好几年也没出问题。

如果不想在机器上打孔,可以考虑红外转发电路。这个坛里有那种带38K载频的转发电路,本来一体化头出来的是解调的信号,再转发出红外信号是需要调制的,但是我看到好几个电路都是用的红外接收管,那个直接放大转发就行了,没必要加38K。

网友:
就这样放了几年了

网友:
私自改装一概不保修

网友:
不错,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
可以放f个小镜子替代吗?

网友:
是个好办法

网友A:
用光纤做延长线不知可行否。

网友B:
机顶盒是信号供应商的你不能动手术,你要改造成接收加发射的电路,不动原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光纤做延长线不知可行否。

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顶盒是信号供应商的你不能动手术,你要改造成接收加发射的电路,不动原设备。 ...

对于坛友,这些都不是个事

网友C:
折机,把红外管子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机,把红外管子接出来

我的机器自带红外插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机器自带红外插口

红外插口是什么鬼?这线不是接到音频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外插口是什么鬼?这线不是接到音频口的吗?

红外遥控接收延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红外插口是什么鬼?这线不是接到音频口的吗?

有些机顶盒有红外接口

网友(2021-10-27):
没有的红外接口的怎么简单低成本改造?
能不能拆机,红外接收管上接延长线,并联个接收管

网友:
接收头的正负级间应该加个1UF以上的电容,这样工作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