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PPBOXmini的电视盒子

楼主(2021-03-08):
拆解视频

这个盒子当年也不便宜,设计比较简洁小巧,可以安装其他软件,还算是不错,就是配置实在是有点低了
淘汰多年,翻出来拆了发挥余热

接口只有这三个。不过USB口可以识别U盘,能安装app,不像某些盒子那么流氓

正面方形凹陷是红外接收口,右侧小点是指示灯

底壳有一块厚铁皮,应该是配重的吧

壳子内部还有商标

顶壳是另一片厚铁片,屏蔽兼散热。整机在手里还是挺有分量的

红外接收头和指示灯部分,电路板上的空位不知道是干嘛的

主芯片区,从左至右分别是4G的存储,两片512MB的内存,主芯片是联发科的MT8685。存储都是三星的,用料算是比较足的了

USB口附近印刷显示这个电路板生产于2014年

wifi天线附近有一块芯片,上面写着MT8625N,网上找不到这块芯片,看位置不知道是wifi还是蓝牙

总的来说这个盒子做工不错,开机只有十几秒的广告,还可以安装其他APP,看看电视,小视频还算流畅。就是存储实在太小,随便看几天就会报存储空间不足

网友:
万恶的联发科,如果是其他的说不定还能找到升级固件

网友A:
铁皮没起到一点辅助散热的作用,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皮没起到一点辅助散热的作用,差评!

还是有用的,有个导热硅垫

网友:
可以换个8G或16G的emmc,体验会好一些。

网友B:
开机有广告的,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有广告的,差评

现在好多盒子都不许安装第三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好多盒子都不许安装第三方了

root 有解么?

网友:
还可以安装第三方软件很不错了

网友:
斐讯t1不错的

网友:
很多年前的燧石t2现在做成网络播放器,配上远程工具手机控爽得很,外加pam8403直推小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