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怎么才能控制系统盘不充满?

楼主(2021-03-08):
我的一个电脑,装了个40G的SSD,作为系统盘,就是C:盘,把WIndows7装在这里,C:盘很快就满了,经常提示说满了,看图片都有问题。
但我另一个电脑是网上买的,有两个硬盘,一个24G的SSD,一个是320G的机械硬盘,卖家装了系统,也是SSD做系统盘,但是还剩6G空闲空间,根本不会满。
他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
装个精简版的系统能省很多空间

网友:
时间用久了,也是会存满的吧

网友:
把虚拟内存,换到非系统盘?然后再把临时文件TEMP更改为非系统盘?

网友:
现在一般是SSD+机械硬盘,多数软件默认装C盘,你可以装机械盘,节省SSD空间

网友:
时间久了就会满,就算软件不装C盘

网友:
没招,很多软件塞满C盘的时候你依旧毫无所觉,只知道C盘满了却不知道是哪个软件的锅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右键点击C盘,点击属性,选择磁盘清理,在打开的窗口有要删除的文件下面的选项全部打上勾,然后选择清理系统文件,另外平时安装软件一定要自定义安装,将软件安装到c盘以外的磁盘里,我的笔记本c盘分配60G的容量,用了三年了,一直保持在39G-32G的可用空间,所以感觉只要保持良好的使用习惯,定期清理C盘,60G的C盘空间完全够用。

网友A:
把傻x的windows自动更新给干掉!

然后定期清理windows安装自动更新后的备份

另:一个24G的SSD  放弃吧...太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傻x的windows自动更新给干掉!

然后定期清理windows安装自动更新后的备份

如果是32位的,我8G都敢装
如果是64位的,15G放心大胆的用

这个主要是要自己别把乱七八糟的都装到系统盘,及时清理那些个垃圾就好...

网友:
1.装精简版系统
2.虚拟内存,TMP TEMP路径改到其它盘
3.软件安装时都选其它盘,桌面上不要存文件
4.微信QQ装完要把存档目录改到其它盘,装了itunes同步苹果设备也会在C盘占很多空间,AMD驱动也会解压安装文件到C盘。。。诸如此类太多了
PS.人生苦短,别让自己那么累了,百八换个120G固态都随便用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32位的,我8G都敢装
如果是64位的,15G放心大胆的用

只能说“当时”装上可以,windows自动更新不管你死活,只要联网到了时点疯狂往C盘下载补丁,并且安装时会使用C盘作为备份目录。

也就是在安装完几个月后,不管你有多少空间,它都会猛吃掉。

我32G做主,刚装完确实空,隔不了多久就告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当时”装上可以,windows自动更新不管你死活,只要联网到了时点疯狂往C盘下载补丁,并且安装时会 ...

更新有啥用???

网友:
大大的分区

网友:
哈哈,还原精灵,每次给你还原,怎么都满不了。

网友A:
修复漏洞呗,还有定期大版本更新,比如马上要做更新的20H1。

网友:
转移出去就OK了,32G固态盘装系统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复漏洞呗,还有定期大版本更新,比如马上要做更新的20H1。

修复漏洞有啥用?

网友:
将我的文档,桌面,下载,都移动到D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