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4块钱买的1T笔记本盘希捷ST1000LM035估计没救了吧

楼主(2021-03-08):
smart信息看着还好

扫描很慢 曾经有9000多个待映射扇区 按照以往经验 清零就行了
这次清零很慢 扫描很慢

扫描各花了几十小时 扫完倒是没坏道了

这速度

感觉不是磁头问题 刚开始以为一个磁头不良 那应当  比较均衡的 红绿快和正常的块

现在就一点点红绿快 多数都正常 还很规律 怀疑是 盘面不良 就这么纵向一条 被划伤了? 或者是固件问题?

好像做 移动硬盘拷贝数据速度也还能接受
凑合用也能用
目前做移动硬盘 写速度 20M 读速度15M  也就是个usb2.0优盘速度  然后主要是吱吱响 一直有寻道声 感觉很奇怪  难道磁头臂伺服系统有问题? 如果那样就无解了

网友:
越做移动岳越坏的快,来回启停

网友A:
全部写0以后再试试

网友:
4块钱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就当买个电机和镜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写0以后再试试

这就是全部写0后测的 倒是没坏道了   目前做移动硬盘 写速度 20M 读速度15M  也就是个usb2.0优盘速度  然后主要是吱吱响 一直有寻道声 感觉很奇怪  难道磁头臂伺服系统有问题? 如果那样就无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全部写0后测的 倒是没坏道了   目前做移动硬盘 写速度 20M 读速度15M  也就是个usb2.0优盘速度  然 ...

应该是G表替换了坏道的关系吧

网友:
改电磨也合适啊,我这盘也快了

(05) 重映射扇区计数                 100      100      10       280          警告
(C5) 当前待映射的扇区数             92       92       0        1408         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G表替换了坏道的关系吧

日立的 G表满有的盘会变成写速度奇慢  希捷貌似没这个问题

网友:
4块的够了,垃圾都值,何况你还能识别

网友B:
我在废品收购站10元收了个2T的,慢扫全绿,做移动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废品收购站10元收了个2T的,慢扫全绿,做移动硬盘了

真便宜 我好久没去废品站了

网友:
我们这的废品站1T的要100,所以好长时间没有去了

网友:
价格和淘宝略低,没有捡漏的可能啦。

网友:
废品站老板就是在参考淘宝价格。

网友:
4块钱?在哪买的?

网友:
楼主666 曾经上车了一个15块的320G 3.5寸的 貌似读写都行,不过smart信息缺失很多,现在装台式机里面放家里吃灰

网友:
smr硬盘 正常

网友C(2021-08-04):
4块钱不是应该买来拆磁铁和碟片玩的吗?

楼主(2021-09-08):
引用 网友C:
4块钱不是应该买来拆磁铁和碟片玩的吗?

我都是拿来修复 修出百八十块了  挺好修的 尤其三星 修一个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