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热水器水压薄膜拆开更换后, 水压薄膜处很容易漏水,如何解决?

楼主(2021-03-08):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燃气热水器水压薄膜拆开更换后, 水压薄膜处很容易漏水,如何解决?

燃气热水器水压薄膜破损,是热水器很常见的故障。 更换水压薄膜,就能解决。
问题是: 拆开水压薄膜 更换后,水压薄膜处很容易漏水,如何解决?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试过把 青壳纸(修电机用的绝缘纸)放在结合处,把  薄塑料袋 放在结合处,仍漏水。

网友:
要么是螺丝锁不够紧要么就是水压膜不匹配

网友:
我家的也是,一加热就漏,一直将就。

网友:
接触面不平整或是每颗螺丝紧固力度相差太大又或是没上紧,
可以涂一圈密封胶再紧螺丝,就既然能做青稞纸垫那就换一个硅胶垫,橡胶垫,内胎之类弹性材料垫试试。

网友:
买一支汽车密封垫用灰胶几块钱解决问题。

网友A:
用避孕套,机子保用50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避孕套,机子保用50年

此话当真??

网友:
硅胶垫,不行自己剪一个

网友:
边缘漏的话704,两边口涂一遍再上垫估计是太薄了,密封刃挤不到。

网友:
要用密封胶,没有的话液体生料带也可以。

网友:
水压薄膜质量太次了,换一个品牌的。

网友:
水压薄膜质量太次了,换品牌的。

网友:
买一对橡胶手套 就是洗碗的那种 黄色橡胶的那种

网友:
  悄悄告诉你,其实很可能是里面顶针在漏水,那个位置了漏水概率相当大,可以买一套换了,几块钱

网友:
我的解决方法,就是买了一支5元的汽车密封胶轻松搞定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顶针那里漏……顶针那里有一个很小的橡胶密封垫,时间久了垫的形状固化了,把它取出来,放开水里泡一下再装上。

网友(2021-04-12):
重新装试一下

网友(2021-07-23):
换成霍尔水流传感器,好用

网友B: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
1.膜是大耳朵的,结果换上去的新膜是小耳朵的;
2.换膜时,没有把孔中间的铜管装回去,造成耳朵位移漏水!
如果你不分析原因旧乱修,你永远修不好,这个问题我见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
1.膜是大耳朵的,结果换上去的新膜是小耳朵的;
2.换膜时,没有把孔中间的铜管装回去,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请问老师,你说的第一种情况:1.膜是大耳朵的,结果换上去的新膜是小耳朵的;

许多新的配件都是这样,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