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拆优利德UT123自动量程数字万用表

楼主(2021-03-08):
UT123是优利德新近推出的EBTN液晶屏显自动量程万用表,其特色是高对比度,在黑暗处具备优良的显示性能。

EBTN液晶屏有优异的省电性能,黑暗的地方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蓝宝石般的液晶数字显示,有点“高上大”的感觉。

这块口袋万用表具备4000字的显示计数范围,精度超越众多的三位半数字表。

UT123附带温度测量功能;外壳采用双重绝缘,保证使用安全;小巧的机身,方便外出携带。

EBTN显示以往只在一些高端万用表上搭载,如今在优利德、众仪等的中低端表上也得以应用。

大视角下仍具有明亮的显示效果。

强光照射下也看得清清楚楚。

带有NCV非接触验电功能,具备声光报警,可以安全迅速地辨别火线、零线, 判断家用电器是否带电。也具备单表笔检测火线功能。

当检测到近旁的电线带电时,NCV报警指示灯会亮起,当感应电较弱时,只亮绿灯,横条显示的多少代表电压的高低。

感应电压较高(比如在火线附近),横条数装增多,会亮起红灯并蜂鸣报警。介于最强和最弱之间可能会亮黄灯。

UT123具有良好的外壳做工工艺,这是外壳背部。

外壳侧面的样子。

外壳顶部细节,支持磁性悬挂表带。

采用2节AA电池,很友好。

拆开很简单。

主板上基本没什么元件。

牛屎芯不太圆,明明可以做圆点的,真是不走心!下面是电池触点。主板与前壳的固定螺丝多达6颗,另外两颗是固定液晶屏防护罩的。

背壳内部的样子,电池靠弹簧触点和主板相连。

拆掉螺丝,分离开主板和前壳。

前壳内侧的样子。

拨盘和按键细节,表笔插座很粗壮。

顶部有NCV显示灯的导光条。

主板正面,光秃秃的。

邦定的牛屎芯。

液晶屏有护罩,靠螺丝固定在主板上。

液晶屏和主板之间有导电橡胶条连接。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还有这种显示屏

网友:
竟然不要电流档,电容档。前途堪忧

网友:
没有电流档

网友:
如果能测电容就好了

网友:
没有电流档也叫万用表?

网友:
没有电流档,差评!

网友:
牛屎做工就算了,还不能测电流真心不行了

网友:
EBTN是那个反显吗

网友:
”EBTN显示以往只在一些高端万用表上搭载”
不知道哪款高端万用表用过?
一个手持表,不考虑实用,额外在背光上消耗不必要的能量,室外光线直射下效果也很差,这种设计是满足什么样的心态?

网友:
带背光的其他表晚上也能看啊!这个表功能太少。你懂的。

网友:
功能少了点

网友(2021-06-02):
这表够小巧的,就是反显不喜欢

网友(2022-08-12):
这表最坑是电池,2.6V就开不了机,这个电压估计电池还有30-40%容量。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但是功能太简单了点,连电容,电流等功能都没有呢,

网友(2024-11-05):
功能虽少,胜在很小巧,55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