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西铁城光动能手表走时不准附内部图

楼主(2021-03-08):
先说现在的状态,正常手表手柄拉出第一节,秒针应该归零或是30秒处,记不清了,但是现在不归零或三十秒,随机的归到一个位置不固定,正常调节的时候,秒针也是可以指向有数字的位置,而现在则是停在  两个数字之间,按说明书说的,恢复出厂,和基准位置确定,无效,表后盖打开后,看到了电池,还有一些金黄色的圆点,像触点,请问各位大神,这个状况,还有救吗?懂的大神指点一下,后面的触点,有什么功能,能不能强制恢复出厂的功能啊?

网友A:
折腾坏再买一块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坏再买一块好的

条件不允许啊,四千多呢,有点小心痛啊

网友:
这东西只接售后啊,自己拆了干嘛……

网友B:
你的恢复出厂是怎么做的?如果你没拆卸过,e870恢复出厂后不需要重新装针

网友B:
如果你是下面这么复位的

网友B:
那么你可以试试这么复位

网友B:
不过,话说你的机芯上少个件啊,你那颗MT920是原装电池?

网友:
西铁城万年历,不错。

网友:
厉害,这也自己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恢复出厂是怎么做的?如果你没拆卸过,e870恢复出厂后不需要重新装针

恢复出厂 是按说明书上的,调到LTM档,接出   按AB,
确认基准是  调到LTM档 按回原位,按A十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下面这么复位的

像你说的这样复位的  但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话说你的机芯上少个件啊,你那颗MT920是原装电池?

是原装电池,应该不少件,电池上还有个小铁片  我拍照 的时候拿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你可以试试这么复位

麻烦问一下,这个图中的 方法,叫什么?
与你上个图 的那种复位方法  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你可以试试这么复位

这个图   就是 AR  与表的机芯金属部分 连接一下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这个图中的 方法,叫什么?
与你上个图 的那种复位方法  有什么区别 ...

fit hands
装针时的复位
注意要在tme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你可以试试这么复位

这种复位方式,表柄  用不用 有特殊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t hands
装针时的复位
注意要在tme mode

我一会试一下,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复位方式,表柄  用不用 有特殊的位置?

不用,复位后你看看位置对不对。如果没问题再执行一遍你原来的复位校准程序。
如果还不行,怀疑机芯可能出问题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动手的打算。序号就是拆解顺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会试一下,先谢谢

这个复位后都应该在初始位置,如果不在,需要拆指针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