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欧得宝电动车充电器,各位大神评价一下质量怎么样?

楼主(2021-03-08):
大家评价一下质量怎么样?

网友:
天长产的充电器都差不多,电流有的达不到。

网友:
一般的充电器,没法跟原配的比。两块芯片不是大厂生产的。电源管理芯片SDC4569是浙江绍兴光大兴业微电子生产的,不太常见,但可查到芯片资料。AK7020应该就是相当于358之类的比较器,但上面连公司LOGO都没有,资料也很少,估计是非常小众的产品。初级保护有一个NTC,保险在整流二极管下面,更换保险还得拆下整流二极管,设计有点奇葩。次极有可控硅防反,这点还可以。没有EMI,使用时注意防干扰。储能变压器下有原件,比较节省,但欠规范(容易受干扰)。应该不贵。

网友:
还是川崎的充电器好

网友:
非常一般般的东西

网友:
贴片 原件都没上,低端货咯

网友(2024-11-22):
国产能用,质量跟原厂有些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