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15块入手的全自动表和一个读数偏小1/10的DT9208

楼主(2021-03-08):
手头上唯一能用的多年前的9208读数不准了, 偏小1/10到1/5, 差点耽误事.
网上转了一圈,买了一个26.8的全自动表, 加上自己兑换的红包, 最终实付15.5入手

这是第一个入手的自动表, 开始就知道没有测电容功能
但到手后发现蜂鸣挡不能测二极管只能测通断, 也不能点亮LED, 电流档只有安培挡, 没有毫安挡,
通过两个1K电阻和12V电瓶测试发现 12毫安没有读数 24毫安有读数
测100欧姆电阻的显示94欧姆, 300欧姆以上的电阻就正常了
有背光 有NCV
说明书说按power能切换通断功能, 指标 1mA 3V, 但按了power没反应. 无法点亮LED, 只能测通断. 同时也无法测量小电阻

优点是体积非常小, 用两节7号电池,  默认最大显示5999, 蜂鸣器声音很大, 改天串电阻改小音量.

根据手头的条件, 测试较大电阻基本准确, 测试充电板4.2V电压基本准确, 测电脑USB口电压基本准确. 等基准芯片到了再看看吧
交换表笔后正反读数一致.

拆机后发现是硬封, 卖家没骗人, 但是打磨掉了型号.  有外置eeprom芯片, 电路板非常简单

然后是读数最近变的偏小的DT-9208, 现象是直流交流电压电流都偏小大概 1/10 到 2/10 , 但电阻档还是准确的
以为是震动开焊, 遂补焊了上面的6个电位器, 无果.

目前看还要继续入手一个能测小电流小电阻的表, 外加一个ESR表.

网友:
类似的我买过一个,也是全自动款,用起来最方便,没有旋钮磨损问题,要是能分出电压和电阻切换就好了,避免测量一些电阻分压,低于1伏变成电阻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