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开卡越来越慢

楼主(2021-03-08):
现在是8贴镁光4ce颗粒,板子原来贴的是镁光1ce的4贴没有焊接跳线,我把跳线的1357焊接上,2468都断开。试了几个版本后开卡成功,但是速度不理想,重新开卡,这次速度变成蜗牛。而且用assdbenchmark测速,少了uaspstor,怎么开也出不来了,装到sata口读写170m,跑rdt失败,不跑直接能开。我在盘里存了几张照片,开卡后照片很奇怪还在,而且能打开。求大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要想速度快,勾上cache program

网友:
勾选Cache Program,取消Enable Internal-Intlv

另外这个Quick Erase可以取消的,没有特意设计的板子完全用不上这个功能

还有就是这种颗粒完全不需要用这么新版本的固件。用老固件开

楼主:
那个uaspstor是什么意思?怎么后来开的就没有了?

楼主:
推荐一个老版本啊

网友:
uaspstor说明你接的是USB接口进行测试

要测试基准,不能接USB,需要接传统数据线,例如标准SATA口,mSATA,M.2这种接口

否则4K单线程会受到影响

网友A:
USAP是USB转接的固件是否支持的问题,跟盘无关。

此外,NW435是8die颗粒,8贴已超die,能开出来大几率是因为降频了。

网友:
感觉是供电问题掉速度了/还有开卡工具设置问题/可以用汉化的版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AP是USB转接的固件是否支持的问题,跟盘无关。

此外,NW435是8die颗粒,8贴已超die,能开出来大几率是因 ...

最大支持多少die

网友:
32die.32ce.强开出的不稳定,甚至有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