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T-9208 交流直流的电压电流都偏小大概1/10是什么原因? 电阻档正常

楼主(2021-03-08):
拆机图在该帖后半部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0582
大概是被神兽玩过之后就这样了, 不太确定什么时候成这样的
以为是开焊, 但是补焊后无果
交流直流的电压电流都偏小1/10, 测1.25V的旧电池偏小的更多, 只有1.05V
交流电压档测直流电压没有正常数值, 记得之前是显示差不多的数值呢, 不过不是十分确定这点

电源是两节刚充满的锂电串联, 屏幕也没有显示低压符号

有人知道大概原因吗? 谢谢

网友A:
据说电池电压低时测得结果会偏高,具体不记得了,也可能记反了,建议换9v电池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电池电压低时测得结果会偏高,具体不记得了,也可能记反了,建议换9v电池试下 ...

用了三个2032串联还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基准。。。。

哪个电位器是基准呢?
电阻不变是因为电阻档是按照比例测量的原因嘛

网友B:
忘记了哪个脚了,你查7106芯片引脚图44脚的,一般是200欧的可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记了哪个脚了,你查7106芯片引脚图44脚的,一般是200欧的可调电阻

好的 谢谢
牛屎的话怎么看引脚呢?

网友:
有标记的,如果看不出来就按电路图对着实物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