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没忍住又入手一台恒鑫胜迷你电焊机ZX7-200TT,差点翻车。

楼主(2021-03-09):
前段时间入手的那台电焊机感觉不错,翻闲鱼看到有一样的在拍卖,没忍住134元拍得一台。心想比上次的160元便宜,拿来当备用机也不错,哪台烧了也可以对比照修。没想收到发现虽然全新,但是摔过,电容脱落,电阻断脚,外壳也变形。这次拆的彻底了。经过3个小时修复成功。

楼主:
掉落的电容没有虚标,标称680UF,测量结果660UF...可能批次不同,上一台板上有8个整流二极管位置,只装了6个,这台8个全装满了。4个IGBT上多了各一个看似二极管的元件。不知道是第一台缩水还是改进

网友:
IGBT管是好的就行

网友A:
这种小型机前段时间在拼DD50多元就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型机前段时间在拼DD50多元就能买到。

拼多多上的几十元的焊机是单板机,虚标严重。而且贴片机坏了基本是报废,没有价值修。这台是多板机,全插件。没得比。

网友B:
问下焊接的时候瞬态电流多大?
另外好奇为啥快恢复二极管每个管脚都套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焊接的时候瞬态电流多大?
另外好奇为啥快恢复二极管每个管脚都套个环 ...

没有直流钳表不能测量电流。2.5的焊条,电流旋钮开到一半很容易引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焊接的时候瞬态电流多大?
另外好奇为啥快恢复二极管每个管脚都套个环 ...

快恢复二极管我看到很多焊机都套脚环,估计是为了绝缘吧

网友:
拍卖太坑有人故意抬价,还容易买到比正常二手还贵的废品

网友C:
我买的今天到货了,是多板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今天到货了,是多板机

刚才又一个人134元拍了一个,我跟他聊天让他到货拍个照片我看看是不是这个拍卖有问题,价格低的会发坏的,价格好的给你发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今天到货了,是多板机

不错的,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才又一个人134元拍了一个,我跟他聊天让他到货拍个照片我看看是不是这个拍卖有问题,价格低的会发坏的 ...

我那台编号和描述图上是一样的。只是描述上没有说是摔过的。拿到快递里面有东西晃的响就知道大事不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的,多少钱买的?

咸鱼,1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型机前段时间在拼DD50多元就能买到。

10多年前买了台单板逆变焊机400+,断续用了10几次,大部分时间吃灰了,前几天炸了,基本报废了,所以说单板机不能要,基本1次性的,当然了,胜在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