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64G固态想升级,有什么推荐的?还想买个8T机械硬盘。各位都来指点一下

楼主(2021-03-09):
听说硬盘价格有回落?

我的C盘是64G固态,很老了,空间不够用了,想升级一个128G的,请问哪款便宜实惠?
最好有链接推荐

还有想买个8T的机械硬盘。现在的是2T的,不够用了

网友:
固态建议500G起

网友:
固态建议256gb起步!!!!!!!!!

网友:
固态装系统128G够用了。

网友:
380买个金士顿企业级的E50 不好吗,机械盘叠瓦的你懂的

网友A:
坛子里有商家,性能不错,价格也有优惠,陆续入了各种容量的,有10个了快。

网友:
你买牌子的,128跟256不差多少,那就256往上走吧,除非 你买120二手

网友B:
现在也不贵 直接256网上走吧 100G系统 剩下的做软件安装盘。

网友:
机械硬盘的话可以考虑HC320,全新8TB卖900块。
或者希捷的银河7E8,贵一点。
上面两个都是cmr的企业级盘。

网友C:
固态的买有保修的,直接上250以上,留空30%以上空间,避开快乐模式和所谓寿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有商家,性能不错,价格也有优惠,陆续入了各种容量的,有10个了快。 ...

悄悄告诉我固态硬盘的商家

网友D:
买一个8T的银河系列吧  速度不比你那固态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一个8T的银河系列吧  速度不比你那固态慢

谢谢,我看了一下,1300元左右。不知道狗东的硬盘行不行,不会真是二手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也不贵 直接256网上走吧 100G系统 剩下的做软件安装盘。

嗯嗯。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悄悄告诉我固态硬盘的商家

已经私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私信了。

没有看到啊

网友:
发错了可能,你再试试。

网友:
便宜的金泰克我用了两年了。买了自己灌的导热硅胶。没出过问题。用了几块了。
好点的,就支持国货。长江存储出的芯片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的买有保修的,直接上250以上,留空30%以上空间,避开快乐模式和所谓寿命问题 ...

何为快乐模式?

网友:
现在的新的固态盘一般都有SLC模式,也就是快乐模式,这个时候是盘的速度最快的,但是slc模式的空间过来以后速度就掉下来,所以不快乐
以前mlc有部分主控可以做到不掉速,现在有些盘也能做到全盘不掉速,但是全新牌子货最好看清楚论坛里面的测试全盘速度多少,并不是单单测1g,10g这个容量。暂时来说避免快乐后掉速,默认留足够的空余空间,举例100g留30g永远保持空白,或者留一半空余。当然你说500g,1t这样的空间,有测试过的好像30g左右的快乐空间。
还有所谓寿命问题,空余空间太少,这部分空间的重复复写率太高,容易造就早衰,也是同理解决,留足够大的空余量来分薄同样的复写量。
不做传家宝打算,其实一般固态盘保修内不会有寿命担忧,我身边就只有联想笔记本的在保修期内出现过锁止写入就是寿命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