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Y万用表换8M晶振后遗症!

楼主(2021-03-09):
超频是爽,但是大家也发现好多后遗症,比如电容档读数偏大一倍(可以修改存储器的校准比例因数解决),频率测量偏低一倍,暂无解决办法!方波输出增大一倍!
然后还有,蜂鸣档短接不能长鸣,断断续续像发电报!默认关机时间缩短到7分多钟,偶尔开机部分字体显示不清,就像字迹被水洗掉的感觉!

网友:
药嗑多了肯定有后遗症。

网友A:
开机编程完直接上电是会出现字体问题,百分百会。屏驱动未能复位造成的,这不是BUG,编程完转回关机再开机就不会了。蜂鸣确实偶尔会断,没什么影响,等俺研究下蜂鸣在哪调频率

网友:
心跳太快,有点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编程完直接上电是会出现字体问题,百分百会。屏驱动未能复位造成的,这不是BUG,编程完转回关机再开机 ...

为什么不改成6M的

网友:
芯片支持8M,为什么要改6M还不如不改呢最大的问题是频率值(占空比不影响),8M心算乘2就行,6M你怎么算

楼主:
要不咱还是改回去吧,体验装一把过过瘾得了,速度毕竟不是那么太重要!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不咱还是改回去吧,体验装一把过过瘾得了,速度毕竟不是那么太重要!哈哈 ...

懒得改回去,挺好的。频率档嘛,算法固定在程序中不太科学,慢慢研究。等有空跑个协议,看频率档有没有从外存储器读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咱还是改回去吧,体验装一把过过瘾得了,速度毕竟不是那么太重要!哈哈 ...

这就对了,道听途说不如亲身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懒得改回去,挺好的。频率档嘛,算法固定在程序中不太科学,慢慢研究。等有空跑个协议,看频率档有没有从 ...

实际上,改8M后,只要电压、电流、电阻、通断二极管几个位不乱就行了,其他档还真的用得少

网友:
体质不好,少吃伟哥啊

网友(2021-08-15):
你好,请问你的zt-y测量方波占空比有没有问题?我刚买的zt-y,测量3.3v方波,频率可以正常识别,但是占空比始终显示99.%,想问下是不是个例

网友:
你好,请问你的zt-y测量方波占空比有没有问题?我刚买的这表,测3.3v高电平的方波,频率正常,但是占空比无法正常测量,始终99.%多。麻烦问下,看是不是个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