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为什么要连接交换机

楼主(2021-03-09):
光猫的安装位置和电视机的距离较远,而且在电视机处还要放一个WiFi。

电信的安装人员是这样安装的:
光猫→交换机→机顶盒和WIFI(设备间是网线连接)

我不懂为什么要用交换机,试了一下以下连接,
光猫→WIFI→机顶盒(设备间是网线连接)
电视机显示信号是不通的。

为什么?

网友:
多试几个插口看看。。

网友:
问题是你的机顶盒连接到了WIFI吗,如果没连接到,当然是显示没有信号。

网友:
电信光猫+路由器+机顶盒(接路由器2口IPTV专用)。

网友:
有专用口的问题,还有就是路由器有不正常包弃包的能力,专用包可能不符合路由器的规范。

为了避免麻烦,都推荐用无脑的集线器或交换机,他们不对数据包进行甄别,也不改变地址。仅此而已!

网友:
IPTV都是专门的服务器,有专门的网域和IP,不同于用户上网的随机动态获取IP,只能连接光猫或上网设备的专门接口,连接交换机需要设置好参数才能接通到运营商视频服务器。具体查看参数的密码是,在机顶盒界面输入10000或者10086或者10010密码进入设置菜单查看。

网友:
电信看电视和网络口,在光猫上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