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N76E616驱动4COM12SEG的LCD液晶屏程序(数码之家优先分享)

楼主(2021-03-09):
/*-----------------------------------------------------
    ----D---
   |        |
  G|        |C
   |        |
    ----F---
   |        |
  E|        |B
   |        |
    ----A---   、H
//-----------------------------------------------------*/
#include <N76E616.h>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Define.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FR_Macr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COM0    0x01
#define COM1    0x02
#define COM2    0x04
#define COM3    0x08

uchar num0,num1;
bit BIT_TMP;
/**************************************段码表**********************************************************
* MCU Pin: COM0  COM1  COM2  COM3  SEG0 SEG1 SEG2 SEG3 SEG4 SEG5  SEG6 SEG7 SEG8 SEG9 SEG10 SEG11 SEG12
* MCU Pin: P10   P11   P12   P13   P40  P41  P42  P43  P44  P45   P46  P14  P15  P16  P17   P20   P21
* LCD Pin: 4     3     2     1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 -----------------------------------------------------------------------------------------------------
* COM0     COM0                    1E   1A   2E   2A   3E   3A    4E   4A   5E   5A   OFF    :    LOCK
* COM1           COM1              1F   1B   2F   2B   3F   3B    4F   4B   5F   5B   ON    FRI   PAUSE
* COM2                 COM2        1G   1C   2G   2C   3G   3C    4G   4C   5G   5C   EVENT THU   SCENT
* COM3                       COM3  MON  1D   TUE  2D   SAT  3D    SUN  4D   5H   5D         WED   WORK
*******************************************************************************************************/
void Show_Pattern_In_LCD(uchar DISwei,uchar DISduan)
{
        uchar segABCD=0,segEFGH=0;
        LCDSEG0 = SET_BIT0 | SET_BIT1 | SET_BIT2 | SET_BIT3 | SET_BIT4 | SET_BIT5 | SET_BIT6 | SET_BIT7;//使能SEG0EN-SEG7EN
        LCDSEG1 = SET_BIT0 | SET_BIT1 | SET_BIT2 | SET_BIT3 | SET_BIT4 ;//使能SEG8EN-SEG12EN
        switch(DISwei)//数码管位显示设置
  {
        case 1:
            segABCD = 1;
            segEFGH = 0;
            break;
        case 2:
            segABCD = 3;
            segEFGH = 2;
            break;
        case 3:
            segABCD = 5;
            segEFGH = 4;
            break;
                                case 4:
            segABCD = 7;
            segEFGH = 6;
            break;
                                case 5:
            segABCD = 9;
            segEFGH = 8;
            break;
                                case 6:
            segABCD = 11;
            segEFGH = 10;
            break;
                                case 7:
            segABCD = 12;
            segEFGH = 12;
            break;
        default:
            break;
  }
        LCDPTR = segABCD;   //先设置将被点亮的ABCD地址赋值给LCD数据指针
  switch(DISduan)     //设置将被点亮的ABCD数据像素COM0-COM3
  {
        case 0:
            LCDDAT  = COM0 | COM1 | COM2 | COM3;
            break;
        case 1:
            LCDDAT  = COM1 | COM2;
            break;
        case 2:
            LCDDAT  = COM0 | COM2 | COM3;
            break;
        case 3:
            LCDDAT  = COM0 | COM1 | COM2 | COM3;
            break;
        case 4:
            LCDDAT  = COM1 | COM2;
            break;
        case 5:
            LCDDAT  = COM0 | COM1 | COM3;
            break;
        case 6:
            LCDDAT  = COM0 | COM1 | COM3;
            break;
        case 7:
            LCDDAT  = COM1 | COM2 | COM3;
            break;
        case 8:
            LCDDAT  = COM0 | COM1 | COM2 | COM3;
            break;
        case 9:
            LCDDAT  = COM0 | COM1 | COM2 | COM3;
            break;
        default:
            break;
  }
  LCDPTR = segEFGH;  //先设置将被点亮的EFGH地址赋值给LCD数据指针
  switch(DISduan)    //设置将被点亮的EFGH数据像素COM0-COM3
  {
        case 0:
            LCDDAT  = COM0 | COM2;
            break;
        case 1:
            LCDDAT  = 0;
            break;
        case 2:
            LCDDAT  = COM0 | COM1;
            break;
        case 3:
            LCDDAT  = COM1;
            break;
        case 4:
            LCDDAT  = COM1 | COM2;
            break;
        case 5:
            LCDDAT  = COM1 | COM2;
            break;
        case 6:
            LCDDAT  = COM0 | COM1 | COM2;
            break;
        case 7:
            LCDDAT  = 0;
            break;
        case 8:
            LCDDAT  = COM0 | COM1 | COM2;
            break;
        case 9:
            LCDDAT  = COM1 | COM2;
            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LCD_Initial(void) //LCD及IO初始化
{
  P1_Input_Mode(PIN_0);//P10 Input-Only
        P1_Input_Mode(PIN_1);//P11 Input-Only
        P1_Input_Mode(PIN_2);//P12 Input-Only
        P1_Input_Mode(PIN_3);//P13 Input-Only
        P1_Input_Mode(PIN_4);//P14 Input-Only
        P1_Input_Mode(PIN_5);//P15 Input-Only
        P1_Input_Mode(PIN_6);//P16 Input-Only
        P1_Input_Mode(PIN_7);//P17 Input-Only
        P2_Input_Mode(PIN_0);//P20 Input-Only
        P2_Input_Mode(PIN_1);//P21 Input-Only
        P4_Input_Mode(PIN_0);//P40 Input-Only
        P4_Input_Mode(PIN_1);//P41 Input-Only
        P4_Input_Mode(PIN_2);//P42 Input-Only
        P4_Input_Mode(PIN_3);//P43 Input-Only
        P4_Input_Mode(PIN_4);//P44 Input-Only
        P4_Input_Mode(PIN_5);//P45 Input-Only
        P4_Input_Mode(PIN_6);//P46 Input-Only
        LCDCON  = 0x02;      //VLCD=1VDD,1/4占空比,1/3偏压,150kΩ偏压电阻梯的总阻值越小驱动能力越强。
  LCDCLK  = 0x13;      //选择LXT作为液晶时钟源/或0x22
  LCDCON |= SET_BIT7;  //LCDEN=1,打开LCD驱动

        LCDSEG0 = 0x00;      //清屏
  LCDSEG1 = 0x00;
  LCDSEG2 = 0x00;
  LCDSEG3 = 0x00;
        TMOD=0x00;
        EA=1;
        ET0=1;
        TR0=1;
}
void main (void)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0;//全局准双向
  LCD_Initial();
        System_Clock_Select(E_LXTEN); //外部 32.768KHZ, LXT时钟
        //System_Clock_Select(E_LIRCEN);//内部 10KHZ
  while(1)
  {
    Show_Pattern_In_LCD(1,5);
          Show_Pattern_In_LCD(2,6);
                Show_Pattern_In_LCD(3,5);
                Show_Pattern_In_LCD(4,num0);
                Show_Pattern_In_LCD(5,num0);
                //Show_Pattern_In_LCD(6,3);
                //Show_Pattern_In_LCD(7,6);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8192-5000)/32;
  TL0 = (8192-5000)%32;
        num0++;
        if(num0>9)
        {
                num0=0;
                num1++;
                if(num1>=9)
                {
                        num1=0;
                }
        }
}

经过网上大神分享和新唐官方BSP,与自己手上实际的LCD做修改,亲测稳定可用;感兴趣的留下邮箱,分享源文件,欢迎交流!!

楼主:
一楼留给自己

网友A:
直驱还是有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驱还是有驱动芯片?

直接连接屏幕引脚,N76E616单片机自带LCD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