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tx改可调电源思路分享

楼主(2021-03-09):
本想跟风一个可调电源,奈何手头没有,这两天正在跑升降压模块的电路,准备拆元件抄板。

    提供一个改可调的思路,atx电源一般人手里有闲置的,有7500或者494芯片的,也有不带7500芯片的,那么给小白一个思路,7500芯片改法论坛里有很多,通过占空比来调节,小白改不好可能会不起振或者啸叫。有的改的无法调节电流,都是因为基础不好,对电路不了解。这个暂时不提,因为论坛里有很多大婶有完美方案,对照着改就可以。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用升降压模块来改可调电源,一般电源12v功率在150w或者以上。可调模块也就60w或者80w受限制了。那么可以用两个模块,用6脚开关进行切换,一个小功率升降压模块,接5v,另外一个大功率升压模块,接12v,通过开关进行切换,两个模块共用一个电压电流表也是可行的。具体方法对小白来说也不难。不过本人只是提供思路,不负责炸模块和电源的风险,哈哈,关于外接电位器,调压就是接两条线变成可调电阻模式就可以了,很简单,调电流基本是电平模式,一定要分清公共端,就是要分明白输出,输入,和接地。搞错了一定会炸模块的。

楼主:
模块外接电位器接不好的可以考虑用3296长柄电位器。自己沙发一个

网友A:
本人只是提供丝路,你们去炸鸡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只是提供丝路,你们去炸鸡吧,哈哈

一个接升压模块,一个接降压模块,共用一个表,很简单,也不会炸,这种模块纹波都不好,就是小白DIY玩玩,升降压模块功率太低,数控调压还有点小贵,这玩意想玩大点就玩ac—dc多好,我看过一个仿菊花的真牛逼

网友(2021-05-11):
2种都有做并改数控过,第一种纹波大,电流环特别不稳 低压异响重 冲击负载容易炸管 最后通过单独MOS控制输出实现的防冲击 第二种效果 效率 纹波都不错  现在在做第三种 一级DC 追随二级线性降压。 搞这种些耗时间了 进度吃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