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NU-LINK自制DIY文件电路图

楼主(2021-03-09):
免费帮新唐普及一下,烧录/仿真工具Nu-Link/Nu-Link-Pro的自制方法:

1)按Nuvoton原厂线路图制作Nu-Link/Nu-Link-Pro的PCB板;(可以按需改动)
2)焊上芯片和元器件,检查无误;
3)找到在Nuvoton Tools /ICPTool /Nu_Link软件Nuvoton ICP Programming Tool安装目录下的3个BIN文件,
ICE_ISP.bin, ICE_ISP_8K.bin, 和NUC1xx_ICE_M0.bin, 是升级用的固件BIN。

对于自制的Nu-Link/Nu-Link-Pro板子,烧写固件的方法:
4)把好用的nulink-me的双排(JP1)的其中一排,找到1. VCC/  2.ICE_DAT/3.ICE_CLK/4.ICE_RST/5.GND对应的那排,
连接到新做的的nu-link的单排(JP2)上,注意方形焊盘是VCC,用ICP,芯片选择NUC120系列;
5)烧写ICP-TOOL安装目录下的NU-LINK下的ICE_ISP.bin(或ICE_ISP_8K.bin)到LDROM, 烧写NUC1xx_ICE_M0.bin到APROM。
设置启动选项为APROM启动,选用外部晶振时钟。
6)重新打开其它ICP-TOOL工具,对Nu-Link/Nu-Link Pro/Nu-Link-Me进行自动固件升级。
如果能自动升级,说明新的Nu-Link/Nu-Link-Pro工具已经自制完成。

网友A:
没有ISP?
制作一个烧录器,要先有一个烧录器?

网友:
新唐每年都有十几块的开发板促销,自动nu-link,自制的话公司量产OK,diy成本属实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ISP?
制作一个烧录器,要先有一个烧录器?

真正搞开发,ISP麻烦得很,哪里有下载器来得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正搞开发,ISP麻烦得很,哪里有下载器来得方便。

我自己写过stm32的isp bootloader程序,并不算麻烦。
而且我回复重点是没有isp功能,那么你做这个烧录器就要先买一个烧录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写过stm32的isp bootloader程序,并不算麻烦。
而且我回复重点是没有isp功能,那么你做这个烧录器 ...

新塘有官方的ISP,但是真正做开发的几乎没有人回用这玩意。NU-LINk我自己也做很多个,用起来方便才是硬道理。

网友:
NU-LINK批量烧录真是方便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塘有官方的ISP,但是真正做开发的几乎没有人回用这玩意。NU-LINk我自己也做很多个,用起来方便才是硬道 ...

我建议你换个厂家的单片机。
新塘单片机出厂不带ISP固件。其他厂家一般出厂会固化一段ISP bootloader程序在里面,所以即使新的芯片也可以直接ISP烧录,而不需要专门的烧录器,当然要引出配置引脚来设置。

另外关于"真正做开发的几乎没有人用ISP" 不知道你哪来的数据,只能说你应用环境不一样。
比如我做的一个项目,板子在2米高的炉顶,有几十个,而且本身带有485通讯。非标的东西,客户时不时要改功能,不用ISP,你要更新固件,带着电脑一个个爬上去?
相比之下,我用ISP,直接在电脑上发送固件就OK了,本身就自带串口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换个厂家的单片机。
新塘单片机出厂不带ISP固件。其他厂家一般出厂会固化一段ISP bootloader程序 ...

哈哈,ST出厂STM8和STM32那个带ISP?我真不明白要这个干嘛?玩单品连个下载器都舍不得买?STM32还用ISP下载真是无语了,ST-LINK、JLINK不方便快速吗?随编随下不方便?不打算说服你用下载器,你自己开心就好。

网友C:
我感觉楼上2个怎么说的那么多条,一直说不到一起
一个说的好像是搞开发推荐用link,好用,快速又方便,这个绝对的同意
然后另一个说的是没有isp,自己diy就烧录不了自己的第一个link,也就是一个鸡生蛋,蛋升鸡的事情.自己没有link,又不支持isp,所以自己制作不了第一个link
然后买了link,那么才能再制作一个link,自己diy的意义就有点弱化了.

其实我也想问,这个在自己没有link的时候怎么烧写自己的第一个link

再再另外,以后楼主还是所有文件一起打个包吧.技术区的附件下载都要好多的m币的.几个小的零碎文件分开那么一下载,就几百m币不见了.楼主又得不到.血亏

网友:
新唐的NUC12SRE3AN芯片自带NU-LINK的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楼上2个怎么说的那么多条,一直说不到一起
一个说的好像是搞开发推荐用link,好用,快速又方便,这个绝 ...

新唐M0 M4也可以用JLink下载

网友:
虽然做link很好玩,但是我感觉很浪费时间,也不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写过stm32的isp bootloader程序,并不算麻烦。
而且我回复重点是没有isp功能,那么你做这个烧录器 ...

真正搞开发ISP是不能在线调试的,并不是能不能下载的问题.

网友:
不会做,记号一下

网友(2021-09-27):
楼主打板文件有吗?可以发一个网盘不

网友:
缓冲器去掉了吗?分享个立创的连接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