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加装延时关机电路

楼主(2021-03-09):
       Q为N沟道MOS场效应管,按下万用表按钮自锁开关,由于电容C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场效应管的G极为高电平,场效应管导通,万用表工作。因为二极管D2的反向漏电电流作用,电容C上的电压经过二极管D2放电而逐渐下降,当下降至某一电压,场效应管截止,万用表关机。二极管D1是为了防止场效应管的G极被二极管D2钳位在低电平。
      场效应管截止后用μA档无法测出空载电流,空载电流可以忽略不计,关机状态耗电几乎为零。
      电容C的容量决定延迟关机的时间,电容容量越大,二极管的漏电电流越小,延迟时间越长,具体容量可以根据实际使用情况选取,电容C取值0.15uf~0.5uf,延迟时间为10分钟~50分钟关机。二极管D2也可以用10MΩ电阻代替,但电容容量要相应加大。
      老式数字万用表一般采用的是按钮自锁单刀双投电源开关,并且开关复位端(关机状态)并未使用(处于悬空状态);对于使用拨盘开关和拨动开关的万用表,如DT830则需要对开关进行改动。
      本电路利用原万用表电源开关在关机状态对延时电容C进行放电,一是保证了每一次开机后延迟关机时间的准确;二是用原万用表的开关就可以实现开、关和延时关机功能,不需要另外加装按钮开关,使用起来和现在带延时自动关机的万用表一样,非常方便。
      由于数字万用表工作时电流非常小,Q可选用小功率或中功率N沟道MOS场效应管

补充内容 (2021-3-10 12:31):
注:元件布局图中,场效应管栅极接万用表开关空脚(悬空脚),原图误写成控脚。

网友:
我当年给DT830B+做过一个,用一个运放,检测液晶倒数第二位的中间笔画,只要这一画有跳字变化,就把电容的电泻放,重新计时,实现了类似于使用不关机,停用一定时间后才关机的功能。

网友A:
既然改了为啥不用无锁开关和延时电路呢?可以有效免去漏电流的存在。另外电路不用D2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改了为啥不用无锁开关和延时电路呢?可以有效免去漏电流的存在。另外电路不用D2不行吗? ...

1、D2在这儿相当于一个阻值很大的电阻,其作用是对电容C上的电量进行放电,从而起到延时作用。
2、开关采取自锁开关的好处是,万用表可以随意手动开机、关机。延时关机功能只是在忘记手动关机的情况下起作用,带延时关机功能的新式万能表都是采用这个这种形式。

网友:
设计欠佳,同意2楼的方式,只要万用表在用,就不应该关机(正在测量,它自己关机了)。只有不用的时候,延时一段时间再关机。

网友:
D1和D2当高阻值电阻,这方法比较有意思。。

网友:
我万用表自锁开关坏了,直接在电池线上接了个开关。

网友B:
这个电路并没有想像中的好,当场管处于某个状态时,万用表会在低电报警状态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是单片机型的,还会引起一段时间的反复复位,因为那时候的场管相当一个大阻值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并没有想像中的好,当场管处于某个状态时,万用表会在低电报警状态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是单片机型的 ...

万用表在自动关机前屏幕确实会出现电池低压告警,但是这个时间一般在30秒至一分钟左右,随后便自动关机。如果带有电池低压声音报警、单片机型万用表以及对开关要求比较高的仪表,可以在场效应管输出端加整形电路,当然整个电路就相对复杂一些。

网友C:
我改的无锁开关,用的时候按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改的无锁开关,用的时候按一下就行了。

也可以,但是我觉得那样就没有手动关机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