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台2013年的平民旗舰手机小米2S

楼主(2021-03-09):
帮同事修好2台在用手机后,把旧手机给我拆着玩。

还是台2013年的平民旗舰手机,一代神机小米2S,这可是当年的性能怪兽。

可更换电池,当年谁不备个2,3块电池。比充电宝轻多了

令人诟病的方口micro母座,试试果然无法充电

清白的身子被我毁了

2种螺丝,电池下2粒小的,四周一圈大的

当年的设计,屏蔽罩在后盖一体。热量不易散发,冬天用还是暖手神器。

到处是防水的胶套

高通PM8921:高通电源管理芯片

ELPIDA BA164B1PM:尔必达2G运行内存芯片

这台32GB版本的1300万像素主摄像头

高通MDM8215M:基带芯片,支持DC-HSPA+网络,不支持4G

AVAGO ACPM-7051:多频功率放大器

SanDisk的32G存储器芯片

后摄补光灯

网友:
可以换 不锈钢薄铁皮脸盆一个

网友A:
哎,一直都没用过小米,都在用红米系列

网友:
那时候还能换电池,已经不能扩展TF卡了。当时的性价比之王,现在开起来,只要不用微信,依然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一直都没用过小米,都在用红米系列

现在的红米可是高端系列了。

网友:
手上还有2个同款。

网友:
13年的怪兽,21年蜗牛了

网友B:
13年做工成这样也就小米敢称旗舰了,除了cpu能吹,其他都看不见

网友:
零几年的诺基亚屏蔽罩和外壳独立设计最好,后来为了超薄改成屏蔽罩注塑外壳,可更换电池不错,普通长方形屏幕万一摔裂好找到配件。现在不少手机进一步超薄,变成不可更换电池,更大屏占比采用全面屏,用的时候要买带挂绳手机外壳,避免脱落导致屏幕摔裂不好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年做工成这样也就小米敢称旗舰了,除了cpu能吹,其他都看不见

同价位下,其性能吊打友商,这不叫旗舰叫啥?

网友C:
不支持4G有毛线用。

网友D:
我的因为送话器问题,休息了

网友:
同事有一台,老师出问题

网友E:
米2,米6,小米钉子户,我用了两个红米,红米1S用了4年,红米3S现在是4年半,仍在使用,拆了无数次,刷机无数次,不开机9008救命无数次.掉水里多次,想再换个小米,没有小屏手机,不光小米,几大国产手机都是越做越大,真不如苹果地道,我周围好多用苹果小屏的,我是不习惯用,也没钱,只能继续坚持.这些做手机的太缺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米2,米6,小米钉子户,我用了两个红米,红米1S用了4年,红米3S现在是4年半,仍在使用,拆了无数次,刷机无数次,不 ...

苹果用用就会习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因为送话器问题,休息了

废旧手机里找找,相同触点的一般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支持4G有毛线用。

专职发帖拍照,单位里用Iphone5S,相机正常就行

网友:
主要是不支持4G网络了
手上也有台,2+16G的
刷了MIUI 9 Global开发版,原生谷歌,看看油管。当备机
还是小屏香,拿着方便

网友:
充电座真是坑爹的设计。

网友:
手上有一个,给小孩放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