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求大神帮看看,这个怎么开卡?Channel0-CE0 didn't exist Flash

楼主(2021-03-09):
求各位大神帮看看,这个怎么开卡,测试很多软件都不行!!!

背面还有3颗

@fanallen

楼主:
有没有明白的,帮个忙,这样的盘还能弄好吗?

网友A:
CH0坏了,字数补丁

网友B:
有个颗粒ce坏了。把图拍全看看哪个颗粒坏了

网友C:
坏了一颗

也可以直接手动勾选CH1 CH2 CH3的CE0进行开卡。容量要减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颗粒ce坏了。把图拍全看看哪个颗粒坏了

已经拍图了,麻烦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了一颗

也可以直接手动勾选CH1 CH2 CH3的CE0进行开卡。容量要减少了

这样我也试过了,可是也无法正常开卡,开始开卡,会提示错误!

这个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0坏了,字数补丁

能判断是哪个 坏了了,直接吹掉,在开卡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颗粒ce坏了。把图拍全看看哪个颗粒坏了

已经上图,大神帮忙看看,分析一下哪个坏了。坏了怎么处理能方便点。容量小点也可以的!

网友D:
你这板子没有丝印flash位置的编号,而且坏的刚好是第一通道的ce0,不重新找到贴片顺序,比较难修复。

通过目前的贴片方式,猜测主控面,三颗中的中间一颗是故障颗粒,你可以将【主控在上】的左侧颗粒,移到中间替换掉坏的颗粒。那么应该可以剩下四颗正常颗粒,并且刚好分配到四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板子没有丝印flash位置的编号,而且坏的刚好是第一通道的ce0,不重新找到贴片顺序,比较难修复。

通过 ...

由于手头没有植锡板,把它吹下来好弄,可要焊上估计没有专业工具是不可能了。

网友:
CE0的颗粒挂了/ID都变了/拆下来吧/把CE1的颗粒替换过去/没技术就丢闲鱼吧

网友:
反正这就是Intel的L06B,可以开MLC模式,单颗32GB,如果开B0KB模式,则是48GB

现在5颗的话,说明CH0的第一颗坏了。直接把第五颗拆到第一颗的位置就可以了

这样四颗正好开128G L06B,或者开180GB的B0KB

开卡后ID的第二位会随着模式会变化

正常情况下,颗粒拆下来不需要重新植锡,用助焊剂配合,一般温度完全合适后直接取下来都不需要植锡的

网友C:
把主控板这边3颗粒的最边上那颗拆掉,然后把背面两颗移植到主控面补全左右,然后再短接ROM模式开卡试试

这个颗粒是单CE的,58XT贴单CE的颗粒不管多少颗都不需要搞什么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主控板这边3颗粒的最边上那颗拆掉,然后把背面两颗移植到主控面补全左右,然后再短接ROM模式开卡试试

这 ...

明白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感谢!!!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开卡工具选择带有IM3D命名的版本,不要选什么R0917B

例如这个:
SM2258XT_IM3D_PKGS0516A_FWS0424A0

网友(2021-06-06):
Channel0-CE0 didn't exist flash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