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充电宝 aigo K10

楼主(2021-03-09):
充电宝一充就满,一用就光,成了摆设。女神节闲来无事于是就拆开一看,果然是锂电池装熊了,那就让它下岗呗。

撬开这个外壳可是费了老鼻子劲了。

原锂电池是2600mAh的。

里面一块电路板,四节锂电池。

一股化学剂味道,有一节电池漏液了。

这上面有个按钮,短按显示电量,长按亮灯可当手电筒。

在某宝上买了4节动力型锂电池换上。

2600mAh的锂电池装上后充电宝满血复活了。

谢谢观赏!

网友A:
折腾什么啊,买个新的还带快充,5v1a的输入,估计要冲很久了

网友:
老充电宝确实不建议折腾了 现在新充电宝双向快充 还是方便的多

网友:
还是垃圾桶见吧,都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爱国者。让我想到那防御导弹。

网友:
输出5V-2.1A,一般用用足够了,看板子做工还可以,值得换电池

网友:
动力型的?最好是容量型的才是。

网友:
不算太差,还是值得换电池的,现在的充电宝用18650的少了,没这种耐用

网友B:
换电池复活了?

需要点焊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复活了?

需要点焊机啊

买电池时老板免费帮焊好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什么啊,买个新的还带快充,5v1a的输入,估计要冲很久了

这个也是有两个充电输出插口的,一个是5V1A,另一个是5V2.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