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小米净水器400G滤芯,3合1滤芯

楼主(2021-03-09):
新旧对比,去年优惠时候169买的

外壳很厚,上角磨机才切开的

后置活性炭

折叠pp棉,里面还有一层活性炭

由于是第一次换,所以拆开看看。PP棉还很干净,换早了,还能再用半年

网友:
所在地方的自来水的水质好的,不用过早换。

网友:
不都是看出水水质再决定换不换嘛?楼主为什么要提前换?

网友:
如果楼主换的怎么勤,我建议和我接手的一个水质投诉换换地方。一周黄的发红,全是水锈,还有颗粒,投诉不管。   答复是公共基金没钱。

网友A:
哪三和一?就看到了pp棉和活性碳,中间那个蓝色的是ro膜?那么点面积能400G?

网友B:
小米净水器滤芯更换周期是按使用时间算的并不是按出水水质算的,时间到了就自动红了提示你更换不管你滤芯还能不能用。

网友:
还是喜欢用通用滤芯的,成本低

网友:
弄成这样的好处:商家能赚取暴利!

弄成这样的坏处:资源极大的浪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米净水器滤芯更换周期是按使用时间算的并不是按出水水质算的,时间到了就自动红了提示你更换不管你滤芯还 ...

拆装一次,接着用,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净水器滤芯基本每个品牌都是根据使用时间报警,根本不管进出水水质,还是自备一支TDS笔,自己根据出水流速和TDS值更换耗材的好,不然纯粹浪费。

网友:
如果自来水的质量比较好,小米净水器的滤芯可以不按厂家规定的要求更换,可以直接复位后继续使用,一般前置滤芯可以复位一、二次,后面的滤芯可以相对更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装一次,接着用,不知是否可行?

不需要拆装,只需要选你想复位的滤芯复位他就是根新滤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三和一?就看到了pp棉和活性碳,中间那个蓝色的是ro膜?那么点面积能400G? ...

95*370还真是400g滤芯尺寸,整机要用三个才能有400g出水量吧,这个价格都能单独买个400g滤芯了

网友:
非通用滤芯就是耍流氓,看见了直接用脚投票就可以。

网友:
不知道ro滤芯啥时候有活动,我的净水器马上也要用2年了

网友:
我pp棉至少一年一换,听厂家的浪费钱,浪费资源.根本没那么夸张.

网友(2021-04-12):
引用 网友C:
拆装一次,接着用,不知是否可行?

直接机器上复位滤芯,就可以继续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