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简单拆解松下RQ-SX22V磁带随身听

楼主(2021-03-09):
松下1995年发布的中期的收放机 不像后期的双皮带机芯 十台有十台半都会抖 黄铜的飞轮 飘逸的皮带

主板正面 错落有致 看着舒服

背面

加载齿轮部分 工艺品吧 机械控

还是很舒服

松下宣传的双电机 把线圈印刷在电路板的正反面 下面的转子 换皮带必须要拆掉上面的转子磁铁

上面的转子磁铁 钕铁硼磁钢

合拢到一起的样子 非常的薄 运转几乎没有声音 。这回拆解的目的是为了解决A面播放时左声道无声 清理了换向开关 无效 最后貌似是磁头排线插座有虚焊 补焊下搞定 这机器的音质还是可圈可点的 非常好听

这机器的原装线控 清澈的蓝色背光 多谢观看!

网友:
凡是搞老物件的 我反手都是一个赞 就喜欢有情怀的人

网友A:
做工算不错了,不过还是索尼,爱华机比较养眼了

网友B:
楼主,传几张外观图吧

网友:
想起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有钱的同学就是索尼、松下之类的,声音是真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传几张外观图吧

昨天本来没打算拍照 后来想起来才拍几张 机器在家 先从网上找两张吧 我的就是下图蓝色的

网友:
90年代,当时这货上千元啊,是奢侈品范围的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算不错了,不过还是索尼,爱华机比较养眼了

论做工 松下绝对在爱华索尼之上 故障率也比他们低一些

网友C:
这机器不颤音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不颤音吗?

松下后期有些机器也是没有颤音的,如RQ-CR15和RQ-CW02、CW05等,这几台机器我都用过,基本换好皮带调一下带速就好,电容都不用换!

网友:
就好这口!看着舒服

网友A:
爱华JX749G都比这个强上数倍了

网友:
这个机器真好看,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不颤音吗?

松下中期的中端机几乎没有抖的 说不上为什么 但就是不抖 甚至连各个齿轮都不用搭理 换上皮带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华JX749G都比这个强上数倍了

同意你的观点 耳朵说了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松下后期有些机器也是没有颤音的,如RQ-CR15和RQ-CW02、CW05等,这几台机器我都用过,基本换好皮带调一下 ...

我手里好几个SX系列的都颤,郁闷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论做工 松下绝对在爱华索尼之上 故障率也比他们低一些

第一次听说松下做工在索尼和爱华之上的,这个机子相比后期双皮带那种是好不少,和早期的S系列一个机芯,但是机芯还是不如索尼的机芯,换皮带都需要解焊才可以,松下的颤音貌似也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听说松下做工在索尼和爱华之上的,这个机子相比后期双皮带那种是好不少,和早期的S系列一个机芯, ...

玩过好多的机器 爱华 索尼的机芯相对松下来说简洁不少 爱华的中期中端机主板多为纤维板 且很薄 电容几乎都漏液完蛋 且腐蚀线路 索尼老是莫名其妙的故障 反而不如低端机稳定 但整体故障率低于松下爱华

网友:
这个机芯是S系列的衍生型号,后期S系列也有部分机型用这个机芯,为了自动选曲功能改良和加强了磁头架,前期S系列右侧压带轮下垂的毛病几乎没有了。一般都是换上皮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