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奇怪的阻焊开窗有没有知道是什么设计

楼主(2021-03-09):
最近发现这样一种设计,可以加大电流和散热。但是实在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设计,有什么术语名称?求各位大哥帮忙解答

网友:
Solder 层画线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里面大电流那个叫堆锡,比你这个电流大得多。

网友:
电磁炉也有

网友:
加宽线条提高电流承载能力,宽线条中间开槽减少热应力,防止铜箔开胶脱落,也可一定程度上增加表面张力对焊锡的吸附能力,提高镀锡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