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找到一个可以车载给电动工具锂电池充电的配件

楼主(2021-03-09):
自己买了充电扳手和充电洗车机,思索着如何充电的问题,在淘宝找到一个可以车载给电动工具锂电池充电的配件。
输入可以接车内点烟器(需要自己接一个点烟器取电插头),输出电压0.5V-30V可调节恒压输出,输出电流4A以内可调节恒流输出。我设置输出电压21.3V时刚好可以把牧田款通用锂电池充到21V,比自带的交流充电速度还快。

楼主:
感兴趣可TB搜索‘可编程数控升降压直流可调稳压电源’了解详情。

网友:
好主意,给你点赞。

网友:
我都是用笔记本电脑的电源应急的,虽然充不满,至少不会充坏了

网友:
我的里奇充电器,上面就有一个点烟器插头,充电器可以冲多种电池,18/12都可以放上去,感觉意义不大,毕竟汽车电池也就那么大,十安的电池冲不了几个,车也没电了……

网友:
这个可调模块我在并夕夕买的34.5元,各种充电,确实好用。

网友:
多谢推荐,已买

网友:
我用的航模充,支持输入9-32V
输出1-8S,电流0.1-7A

网友:
有没有电动车上可用 的

网友:
买个车载逆变器不是更好吗?

网友:
也差不多款式的, 自动升降压, 然后接线出来做了几个常用的接头.

网友:
一个车载逆变器解决所有麻烦,想充啥就充啥。何必买这些半桶水的产品。

网友A:
输入12伏,输出能调21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12伏,输出能调21伏吗,

可以,这个升降压模块。

网友:
看了一下,评价不怎么好勒

网友B:
别把电池冲到21伏,虽然理论可以的,但是影响寿命,21到20伏几乎放不出多少电,18650的放电区间基本是3.2到4伏之间,大牌子的电池充满基本上在20.4伏左右,单颗电芯在4.03-4.1左右,越老电压越低,我拆过无数大牌电池几乎都是这样设计的,威克士全新电池充满20.8伏用过几次循环充满就降到了20.44伏了,得伟米沃奇大有牧田都是这样的设计,其中牧田最保守,充满电压普遍比其他品牌低0.2伏左右,电池别用干净别充满对寿命最好,千万别过放,三星的一次有可能搞屁了,还不如LG,索尼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把电池冲到21伏,虽然理论可以的,但是影响寿命,21到20伏几乎放不出多少电,18650的放电区间基本是3.2到 ...

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我选择逆变器,后备箱里有点烟器口,一扔完事了。

网友:
睿登和炬为的比这个好点吧。

网友:
一直没发货,卖家可能是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