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老人新手 还是搞不懂Type-C接口的充电和数据 求助

楼主(2021-03-09):
    早年入手了十几个type-c的充电头子  公头     目前只研究出来了慢充和CC端加5.1K电阻的OTG模式   在网上也看了不少帖子研究   无奈水平有限
想搞定充电和数据模式   来此请教    如下图   头子的R1和R3是空位  无芯片 电阻   想问下各位大神   此头能否改3A快充(5A不奢望)?  同时带数据模式

网友:
c头好像是要诱骗器的,才能实现快充,直接在头子里不容易实现。

网友:
3A只要线材和D+、D-接上,充电头会根据协议自动输出相应电压和电流,5A需要接CC和EMark芯片

网友:
第二个图里,PCB上不是有定义吗?G接地,D+/D-是数据线,V+接5V,然后如果是PD充电头,就把CC1也接上,如果只是作数据线,CC1可以不管,但只支持USB2.0。

网友A:
请说明两头都是什么头,A头对C头,还是双C,对应的快充模式3A模式不单要线材支持,也要看充电器和手机支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说明两头都是什么头,A头对C头,还是双C,对应的快充模式3A模式不单要线材支持,也要看充电器和手机支不支 ...

只需要A头对C头

网友:
那接四条线就可以了啊,其它的交给充电器和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