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CSR8615蓝牙耳机充电时突然挂了 修复一下

楼主(2021-03-09):
n年前买的了,虽然山寨货,但是芯片是csr的,性能很好,主要是现在几乎绝版的耳塞式,所以一直修修补补不舍得扔,最近充电过程中再也没睡醒,于是检修一下。

拆开后

测量usb充电电流很大,异常,正常40ma左右。

断掉电池供电再次测量仍旧异常

测量vbat对地阻值,没有发现短路现象。

找来原理图,vcharge直通usbvbus,排除外部元件损坏的可能,由于主控内部集成充电管理电路,因此主控充电电路很有可能局部短路已经挂了。
CSR8615通过开发工具配合spi接口烧录,内部虽然有rom存储默认配置文件,但开机会读取外部rom内部配置文件覆盖内部rom配置,这个耳机用的外置eeprom包含初始化头文件和psr 配置文件,因此可以直接更换同型号主控。

找了一块类似料板

风枪取下主控

取下故障耳机主控

更换好测试充电电流(无电池状态),不再大电流。

焊好电池和听筒

再次测试充电电流,恢复正常。

装配好,一切正常。

完。

网友:
这么小的耳机,能待机多久?

网友:
人老眼花  干不了精细活了

网友:
老哥这个技术就厉害了。直接芯片级维修

网友:
最关键是那块料板,巧妇可为满汉全席

网友:
有替换货可换,没的就直接换新的了。

网友:
用过好几个迷你款的蓝牙耳机,都是话筒声音太小,打电话别人听不清淘汰掉的。不知道楼主的修好的这款,话筒收音效果怎么样

网友:
外围元件少,坏IC的可能性就大

网友:
小台钳不错,看来得入手一个了

网友:
大婶竟然还有料板可换

网友:
俺也遇到过充电电流大,后来分析到是拿了电压高的充电器充了次电的原因。

网友:
就这么就修好了,真神了,知识丰富就是好,好久没见发帖了,新年好

网友:
检修技术精湛,那块料板是及时雨!

网友A:
这就吹上去了?板子,芯片都不清锡,挂锡的搞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吹上去了?板子,芯片都不清锡,挂锡的搞下?

基本操作 可能就不赘述了

网友:
竟然是换主控了,王者

网友:
我的博士耳机也是这个芯片,故障是漏电20ma左右,充满电放一段时间就没电了。香薰大法测试是芯片漏电。但是不知道芯片里有没有程序,回头也找个板料试试

网友(2021-04-08):
厉害了,不过建议还是换9.9的 论坛有的

网友:
我2019年底,和收废品的一起捡破烂,捡了一个插卡的耳机(插存储卡的)。那里面的芯片设计跟这个差不多,主控是个杰里的(16脚),而且也是集成了电池充放电管理功能。(而且音质不好。暂停后,能听到沙沙的底噪声)

黄灯狂闪,蜂鸣器隔几秒“嘀”两声,屏幕显示着几个故障码:Err01、Err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