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了个BIWIN 64G固态盘,这个硬盘如何量产?

楼主(2021-03-09):
BIWIN64G固态盘,有点问题,普通存储可以,装系统不行,慢。
想给它量产下,拆了看了下是JMF605的主控,搜了下教程,好像要使用量产转接卡,也没看到量产短接的跳线。请教坛里大师,这个硬盘如何量产?谢谢!

网友:
这主控本来就弱 量产能快?

网友:
不用开卡了,这主控本来就慢,正常

网友:
厂家不是傻瓜啊,垃圾货色量产等于自杀了

网友:
DOS下有量产的软件,得拿U盘做个启动盘,IDE模式下开,接SATA口

楼主:
看了各位指点,明白明白,就当个存储盘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