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悬赏修两个开关电源

楼主(2021-03-09):
悬赏修两个开关电源
两个开关电源,都是自己手欠弄爆了,
但是很想救活,
所以悬赏一个优盘,
请各路高手,谁能帮忙修好。

电源是一个12V的,一个8V的。
12V的是因为发热厉害,我钻了很多孔,
里面的铝板我贴了几片散热片,
某一天散热片掉了,导致烧掉了保险丝还有什么。

8V的,我想改成12V,结果并了电阻,
发热厉害,好像什么烧了。

谁能修好,送这个64G优盘做工钱,
不是什么高级优盘,
但是大小头能插电脑和手机是优势。
各路高手,谁接受,我寄过来。

网友A:
脱出来看看里面成啥样了

同时应该报下坐标,方便离的近的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脱出来看看里面成啥样了

同时应该报下坐标,方便离的近的出手

坐标浙江省。

网友:
电源拆开看看里面炸成什么样了,量一下高压端的整流桥和开关管,看一看有没有坏?

网友:
想救活,就自己练练手呗,要是后面用12v的电源,送一个给你

网友:
这种都不拆开的帖子还过审核了,论坛开始水了

网友B:
往返快递费都要20多了,似乎不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返快递费都要20多了,似乎不值吧

来回运费我出,
ARTESYN电源,
重在上面写的HHB。
虽然修好基本是吃灰,
但还想救活他。

网友:
打开看看里面,自己摸索修,论坛求助

网友:
棒棒糖寄给棒棒糖不就行了

网友:
说实话,维修开关电源谈不上什么技术活,有些开关电源外壳想做到无损开启却很难,对于一些内部灌胶的且不太值钱的开关电源坏了,我想大多数人会选择放弃。还有一些采用订制芯片或被打磨过的不知型号的芯片的开关电源坏了,多数人同样会选择放弃,因为在这上面折腾太不值了。

网友:
不如拆开晒图,坛友帮忙支支招,说不一定你自己可以搞定呢!U盘继续送,多好的一件事情!

网友:
再买个,并不贵

网友:
11楼的朋友说的很对,对于绝大多数开关电源都是可以修好的,只是看有没有必要付出那么大的精力,如果确实想修好,最好先拆开发个内部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这货是卡扣,想无损拆开有点难度,而且要一番功夫。要不,楼主肯定自己拆了
另外,开关电源维修肯定要换元件,

网友:
要看到里面板子的情况,才能预估修的情况。
要是里面的大功率元件或主要器件都坏了,没有修的意思了。

网友C:
我在苏州,可以帮你修,如果修不好的话我可以寄另外两个好的12v电源给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在苏州,可以帮你修,如果修不好的话我可以寄另外两个好的12v电源给你! ...

楼主就想要这两个旧情人,新的不要.

网友:
分立件齐全,,,电源IC有20种左右,,,修这些电源不难,,最好拆开看看IC是什么型号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就想要这两个旧情人,新的不要.

保守说法,不能让楼主有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