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一个车载导航维修思路或者维修资料FYT5000模块

楼主(2021-03-09):
此板不开机 。补焊也不能开机 。不知道模块哪个脚是供电。
请大师们给看看指点一下

网友A:
从12v电路入手,一点一点找呗

网友B:
不开机就先从电源管理部分电路着手查找原因,比较按下电源开关和复位键前后的电流变化,如果测试到电流持续偏大又没有发现明显发热的元件,就能肯定是大电解电容漏电严重导致。如果整机电流很小,再测试主控芯片上5V和3.3V电压是否正常。另外可以先断开一些附件测试整机电流,如断开WIFI和蓝牙的供电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就先从电源管理部分电路着手查找原因,比较按下电源开关和复位键前后的电流变化,如果测试到电流持续 ...

接上电源 无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就先从电源管理部分电路着手查找原因,比较按下电源开关和复位键前后的电流变化,如果测试到电流持续 ...

不知道12V怎么供给核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12v电路入手,一点一点找呗

兄弟太难了 找了一个多小时不知道12V怎么给核芯板供电

网友:
思路就是~只有12V一路供电进来,但机器工作需要好多组电压,比如:5V、3.3V、1.5V、1.2V……,首先要查找这么多组供电都齐了没有,缺了哪组或哪几组,就要查找这一组或多组电压是怎么从12V变过来的,再沿着它变过来的路线查找。

网友:
12V到7809给核心,核心板上DC出5V.3.3V等等。7809附近有个pmos管是控制电源输入的。

网友C:
我最近也在修自己的一个导航一体机。通电有小电流。开机无反应,后来突然通电有60多MA时可以开机了。转天再开又不行了。又回到50MA了。我也没头绪了

网友:
就你这个图的方向,内圈小板的右上角空出的两个脚是5V的供电,其他的供电在电容两侧去量,5V3.3V1.2V或者0.8V都应该出现,如果哪一区域没有电压就找附近的IC,三极管等器件排除,祝你早日修复故障

网友D:
你这玩意好像和我的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玩意好像和我的一模一样

你的机器什么故障 也和我的板子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机器什么故障 也和我的板子一样吗

和你的板子一模一样,我的是小板供电的DC-DC5脚管击穿,有丝印找不见型号,就搁置了

网友D:
看看一样,就是笔尖处的5脚管损坏,丝印是Z149A.帮我看看你的丝印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一样,就是笔尖处的5脚管损坏,丝印是Z149A.帮我看看你的丝印是什么,

我这个是Z141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修自己的一个导航一体机。通电有小电流。开机无反应,后来突然通电有60多MA时可以开机了。转天再 ...

导航模块板虚焊,补焊

网友(2022-12-09):
刚处理好同样问题,第一张图最右上第一脚是关于显示屏启动脚与旁边大电容正极相连,通电关机状态电压6点多伏,正常显示情况下8点多伏,其电压来自独立导航模块控制,第一张右下大电容旁三端稳压78L10是显示开机开启电压之一,我的基本如此,处理方式补焊第一张图从最右第一脚开始的往下10个脚左右,一定要补焊可靠,

网友(2023-12-20):
换个EMMC重刷固件再焊到板上就能开机了

网友:
你都找不到电源还是别修了,估计也修不好,模块边缘贴片的圆柱大电容都是给模块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