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是什么玩意?

楼主(2021-03-09):
这是什么名字?感觉到做工不怎么好

网友A:
汽车点烟器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点烟器插头?

汽车点烟器插头!

网友:
山寨转接口,车载用的。

网友:
车载吸尘器十几块钱的那种

网友:
直接扔垃圾桶吧

网友:
车载吸尘器尸骸

网友:
车载吸尘器是12V吧

网友:
山寨货,正规的里边是保险丝,启码不会两条线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