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新人求助下,关于固态开卡板

楼主(2021-03-09):
各位大佬请教下。有一个金泰克的硬盘,主控2258xt,最近写速度只有20m,想重新开卡,请问普通的硬盘盒或易驱线就可以吗?还是必须jm20239d主控的,或c.d.e?

网友:
普通的就行,慧荣不太挑卡

网友:
根据经验只要不是initio的桥基本都能开

网友:
USB转接卡用ASM1153E最好使/不过2256K可以短接ROMS在ATA直接开卡啊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