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毫安档和电压档共用的拨盘三孔表是不是可以改成四孔的

楼主(2021-03-09):
如下图 有三孔和四孔的 感觉比较精准的都是四孔的
三孔的应该是在内部通过表盘转动来切换的

从这个贴可以得到验证, 拨到毫安档后炸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85074&pid=2045654

这个有个三孔表拆机的表盘, 看起来不复杂

网友:
可能要改拨盘

楼主:
打算是直接从拨盘上引出一个引脚, 然后割断原来的这部分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