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木门活页轴,轴从活页中往下掉出来了,请问各位老师如何修?

楼主(2021-03-09):
木门活页轴,轴从活页中往下掉出来了,请问各位老师如何修?

只能换活页吗? 有没有方法不让 活页轴 往下掉?
如何才能 快速 把 活页轴 重新装入 活页?
有时建材市场离家很远,不方便马上外购活页,活页轴往下掉后,木门往下坠,木门关不拢,要当时马上解决问题,快速把 活页轴 重新装入 活页。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百度 “木门活页轴下掉”、看到一个视频  “木门合页为什么会掉轴与轴帽,原因是轴帽问题?”    “卧室木门的合页损坏了怎么办?工人师傅给
百度 “木门活页轴下掉,如何修”、看到一个视频  “小小的合页安装也有这么多门道,视频详解安

网友:
能不能把掉出来的轴再塞回去,然后把下面轴孔稍微缩小些?不是很懂,建议。

网友:
也就一锤子的事

网友:
掉个头 布丁布丁

网友:
装反了。。。

现在的两头都是堵住的,所以不会装反。不过厂家推荐两头不动的装在门框上

网友:
也就一锤子再加点油的事

网友:
两个锤子对砸一下就行了

网友:
从下朝上装到原位,在最下面一节小钻头水平钻一个小孔,小孔内打入小钢钉或者4平方铜线,门坏了它也掉不出来

网友:
找个锤,大力出奇迹!!!

网友:
把轴切短小小,两头打点玻璃胶/热熔胶封住试试

网友:
看你家门和装修很旧了,也不在乎装得好不好看了,在上面打圈处再装上一个大合页装上,不用拆门下来,直接钉上去就可以了,装下面两对这样的,肯定牢固。要下面4,5寸加厚这种。

网友:
      拆掉合页装新合页要技术,一般人不好掌握,像我这样装法就不要技术,先装门扇这边,再装门框那里,只用把右边门缝大一些,用力往左边压住才上左边合页螺丝。

网友:
找根长钉子或者 粗电线,多放点油。受力不在轴,但是重力影响,合页会像杠杆一样翘轴。

网友:
合页卸下,翻个装上。

网友:
轴,垫铁块上,把一头(只一头)砸个扁,合页上方没有孔的话,就把合页拆下来掉个个装回去,然后插上轴,因为一头砸扁了,就不会再掉下来了。这个是最简单的办法,你也可以找水、电焊 把轴焊到其中一片上。

网友:
一个小小合页,也就是5块钱,还是换一个好,不要想什么修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