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用N76E003驱动TM1722示例

楼主(2021-03-09):
#include <n76e003.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ET_BIT0        0x01
#define SET_BIT1        0x02
#define SET_BIT2        0x04
sbit CLK = P1^1  ;        //时钟
sbit CS  = P1^2  ;        //片选
sbit DIN = P1^0  ;        //数据
sbit BT  = P0^1  ;        //按键
sbit BT1 = P0^0  ;        //复位按键
uchar shuju,shu0,shu1,shu1,shu2,shu3,shu4;
uchar code table[]={0x7d,0x60,0x3e,0x7a,
0x63,0x5B,0x5f,0x70,0x7f,0x7B,0x77,0x4f,
0xB8,0x76,0xF8,0xE8,0x6D,0x40,0x10,0x00,0xff};
uchar code table1[]={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测试用,可忽略
uchar code table2[]={0xf9,0x60,0xd6,0xf4,0x6c,0xbc,0xbe,0xe0,0xfe,0xfc};//正常情况下0-9显示
uchar code table3[]={0x5f,0x06,0x6b,0x2f,0x36,0x3d,0x7d,0x07,0x7f,0x3f};//AIP1722取反0-9显示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1722_byte(uchar DATA) //写字节
{
                uchar i;
                CS=0;
                for(i=8;i>=1;i--)
     {
       CLK  = 0;                                                     //时钟拉低,写数据
       DIN  = DATA & 0x01;             //DATA & 10000000,读取最高位写入max7219,最先发送高位(从左往右D7-D0)
       CLK  = 1;                                                     //时钟拉高,送数据
                         DATA = DATA >> 1;                     //左移1位,重新&运算,读取最高位写入max7219,从右往左写
     }
}
void Write_1722_com(uchar com)   //写指令
{
        CS=0;
        Write_1722_byte(com);
  CS=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BT!=1)                //按键
        {
                shuju++;
                while(!BT);           //等待按键释放
                if(shuju==1)          //1秒
                {
                        shuju=0;
                        shu0++;              //计数
                        if(shu0==10)
                        {
                                shu0=0;
                                shu1++;
                                if(shu1==10)
                                {
                                        shu1=0;
                                        shu2++;
                                        if(shu2==10)
                                        {
                                                shu2=0;
                                                shu3++;
                                                if(shu3==10)
                                                {
                                                        shu3=0;
                                                        shu4++;
                                                        if(shu4==10)
                                                        {
                                                                shu4=0;
                                                        }
                                                }
                                        }
                                }
                        }
                }
        }
        if(BT1!=1)
        {
                shu0=0;
                shu1=0;
                shu2=0;
                shu3=0;
                shu4=0;
        }
}
void TM1722_Write_Word(uchar addr,uchar dat)  //写数据
{
  Write_1722_byte(addr);
        Write_1722_byte(dat);
  Delay_xms(10);
  CS=1;
}
void Init_1722(void)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P1M1&=~SET_BIT0;P1M2|=~SET_BIT0;  //P1.0准双向
        P1M1&=~SET_BIT1;P1M2|=~SET_BIT1;  //P1.1准双向
  P1M1&=~SET_BIT2;P1M2|=~SET_BIT2;  //P1.2准双向
        P0M1&=~SET_BIT1;P0M2|=~SET_BIT1;  //P0.1准双向
        P0M1&=~SET_BIT0;P0M2|=~SET_BIT0;  //P0.0准双向
        Write_1722_com(0x00);
        Write_1722_com(0x40);
        Write_1722_com(0xc0);
        Write_1722_com(0x97);          //亮度
}
void Init_qingping()             //清屏程序
{
        TM1722_Write_Word(0xc2,0x00);
        TM1722_Write_Word(0xc3,0x00);
        TM1722_Write_Word(0xc6,0x00);
        TM1722_Write_Word(0xc7,0x00);
        TM1722_Write_Word(0xca,0x00);
        TM1722_Write_Word(0xcb,0x00);
        TM1722_Write_Word(0xce,0x00);
        TM1722_Write_Word(0xcf,0x00);
}
void main(void)
{
        Init_1722();
        Init_qingping();               //清屏程序
        Delay_xms(5);
  while(1)
        {
                TM1722_Write_Word(0xc3,table3[shu4]);
                TM1722_Write_Word(0xcf,table3[shu3]);
                TM1722_Write_Word(0xce,table3[shu2]);
                TM1722_Write_Word(0xcb,table3[shu1]);
                TM1722_Write_Word(0xc7,table3[shu0]);
        };
}

楼主:
TM1722与AIP1722可以互相替换,区别就是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