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圆梦】做一台紧凑式锂电版T12烙铁

楼主(2021-03-09):
一直都想要一台锂电版T12,由于各种原因被搁置了好久,
最近照着坛里的电路图做了块NMOS版控制器,再加上翻出来一个正合适的小盒子,于是终于动手把这个事儿给结了。

材料:
100*68*50 ABS防水盒x1(3元左右)2500mah 卓能容量型18650x4(羽博S8上拆的,虽然是容量型但质量很好,2.6A放电只温热,4串供T12电流峰值也就2A,足够了)
NMOS版控制器(自制,电路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42127&page=1
电位器、航空插、DC口、开关等
4串保护板(未到,先把其他拼好)

比划一下大小,原本是打算用5串方案,但5串的话对于这个盒子来说空间利用得太极限了,
而且找了半天没找到看上眼的5串保护板,于是采用4串方案。

焊接电池组,菱形叠加留出足够的空间布线。
参数T12 C4,330℃,0.2m紫铜带。

盒子开孔。

放入各部件看下大致的空间。
留出保护板的位置。

连线,电池那边的3根绿线为引出的B1B2B3,等保护板到了直接连,其余线材也留了余量,方便保护板到手后有足够的改线空间。

对比12V电池包,鼠标,还是挺小巧的。

额外的DC供电口就不留了,一来我不太喜欢两插的电源供电,感应电太大了,二来我是有固定的T12焊台的,这个就纯粹便携就行了,没必要整什么扩展

总算了了一桩心事,心满意足了。

楼主:
保护板到了,
接完线发现没输出还以为翻车了,结果试了下这种保护板需要搭一下充电电压激活,
最终定型照

网友:
小巧我喜欢

网友A:
可以把电动工具充电器集成上这个。。

网友:
这不错,方便带出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电动工具充电器集成上这个。。

4串充我可没有,我用这个充

网友:
电路板有成品板卖不

网友:
哦?????其实完全可以这样子的,,用充电宝的外壳,,加上手柄控制板,,我这样子方便快捷好多

网友B:
如果5节锂电池能够塞进去,还是更好一些(电动工具电池包用的充放电保护板不是更易得?),其实6节才能充分发挥T12的优势。虽然焊台是小型移动款,但应用场合可不一定都是小焊点。
碰巧我的移动版T12用的是跟楼主一样大小的防水盒,研究了一下发现这盒子跟牧田款电池包真是绝配----切割一下就可以直接卡到电池包上(根本不需要再通过转接座)。想着既然是移动使用,肯定使用频率不会太高,干脆就不内置电池了,取而代之增加了一个降压模块,同时具备了移动可调电源功能。初试也比较满意,准备再买些配件进一步完善一下,增加外接电源输入可选功能。

网友C:
其实完全看样子做的,用个充电宝的外壳来搞,电压高了所需电流就小了一点,线的要求就没有那么大了,手柄我用的是一体调节的手柄,更加方便快捷

网友:
刚才论坛抽风了,电脑端上传不了图片,只能手机上传图片,淦

网友D:
DIY的不错,下一步该出门揽活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完全看样子做的,用个充电宝的外壳来搞,电压高了所需电流就小了一点,线的要求就没有那么大了,手柄我 ...

我有考虑过用充电宝盒子做,但最后还是想小巧点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Y的不错,下一步该出门揽活儿了吧?

不至于不至于,自娱自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考虑过用充电宝盒子做,但最后还是想小巧点舒服

我这个才小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5节锂电池能够塞进去,还是更好一些(电动工具电池包用的充放电保护板不是更易得?),其实6节才能充分 ...

其实无所谓的,T12的电路是靠占空比加热,平均加热功耗很低的,4-6串之间升温和回温的区别已经不算很大了,足够应付使用场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才小巧吧。。。。。。。。。。。。。。

你可以靠1颗18650的大小自行参考,无所谓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无所谓的,T12的电路是靠占空比加热,平均加热功耗很低的,4-6串之间升温和回温的区别已经不算很大了 ...

小焊点影响不大,但稍大些的焊点就不是这样了,没有足够的电压就无法达到相应的功率,这时候回温再快也没用,这是由T12的特性决定的。当然4串锂电池比起3串的那是强多了,但需要较大功率时体验仍很差。我做这个5串电池款的就是从早先淘汰的一个16V3A开关电源小焊台上拆的件,那货用起来太急人(16V电压连T12最大功率的一半都达不到),后来才将其闲置并重新上了大功率的数控款(电源电压24V;电流3.7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焊点影响不大,但稍大些的焊点就不是这样了,没有足够的电压就无法达到相应的功率,这时候回温再快也没 ...

你这个持续加热功率,实际上T12是不可能持续加热的,T12的原理是在加热停止的时候检测热电偶的毫伏,如果你用的是模拟电路板的话就能很明显的看到,红灯闪烁一次就是加热一次,即便是前半段红灯也是以每秒数十次的频率加热而非持续,实际上16V-24V的加热差距真没你这表里看到的这么大。
这个表的算法很简单,T12的加热部分是一根标准8欧的电阻丝(国产头子一般是8.6),电压除电阻就是了再乘电压就是了。
至于回温能力,我24V供电的固定T12,330℃焊18650+0.2紫铜带秒焊,这个的效果刚才试了下也是秒焊,大于这个等级的焊点已经不在我的日常使用范围了。

网友:
短版我也给塞进12节

网友:
一般焊点是够了。
我找了一个电源盒塞了4节,就是长了点。外出使用不多就这么用。
4串和6串最明显的区别是从冷态到指定温度的时间,25秒和10秒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