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enwrt挂载移动硬盘失败

楼主(2021-03-09):
路由器上插了一个移动硬盘
mount的时候提示
mount: /mnt/sda1: can't read superblock on /dev/sda1.

e2fsck了还是不行
插在虚拟机上格式化ext4还是不行

网友A:
分区或分区表的问题,不是格式的问题,找工具修复去吧

网友B:
昨天刚看过此类问题,用fdisk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区或分区表的问题,不是格式的问题,找工具修复去吧

用gparted格式化了一遍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刚看过此类问题,用fdisk分区

fdisk
n新建
p primary
w save change?
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刚看过此类问题,用fdisk分区

分区了,还是挂不上,太奇怪了

网友:
移动硬盘挂不上好办,多试几个U盘就可以确定是系统问题还是硬盘分区的问题,我加一块内置硬盘,也试了好几次才挂上。

网友:
刷其它固件试下

楼主:
解决了
最后是因为供电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