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路由器ac66u不开机 求助!

楼主(2021-03-09):
1、隔壁论坛淘了个ac66u 只有单机 不带原装电源  电源开关是坏的   就是按下去锁不住   这电源接口又是那种小口的  而且查了下   可以用12V的电源    没有那种接口的电源   就直接拆了焊线测       试 都正常    2、于是淘了电源接口和自锁开关       等收货就开始换      果然是大牌  不光散热片超大    板子也很厚啊    散热果然很好     本来想着换这俩很不简单吗    谁知就是因为这散热良好的板子   导         致 很难拆下来   因为焊锡化了很快就凝固   吸锡器根本就来不及吸啊      没办法只能烙铁加热硬翘
     最后好歹换了电源接口   但是开关实在是搞不了啊     只能费劲用斜口钳一点一点碎尸   最后还是没能完全拆下来啊       只能接线将就用了
3、接电源   开机    悲剧发生了    不开机   一个灯都不亮
4、查看主板 用万用表量   电源接口处有电压   自恢复保险P260有电压    又查了这个电源芯片IT76630M的管脚    量输入输出   都有电压     和所查资料差不多
5、本人技术菜鸟     没办法了   只能来求助  哪位大神指点迷津啊     要是一般的路由器扔就扔了    好歹这也是当年上千的货   不会这么禁不住折腾吧

   感觉这里维修大神水平比较高    望给予指导    先谢谢了!!!

网友A:
扔了吧,有这技术随便干点活就能赚回多少个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了吧,有这技术随便干点活就能赚回多少个路由器

网友B:
大焊点可以堆锡拆除,这都是后话了。大力出奇迹的后果,猜测是掉件或者焊点断裂断路了。如果是BGA掉点了基本你是搞不定只能丢垃圾桶了。

网友C:
意思是换了电源口和开关后就不行了吗?那就看看有没有拆坏线路板和掉零件吧,特别是那些过孔

网友D:
根本看不出来哪里坏了,楼主去买个放大镜去对着主板,小的零件全都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焊点可以堆锡拆除,这都是后话了。大力出奇迹的后果,猜测是掉件或者焊点断裂断路了。如果是BGA掉点了基 ...

就拆了电源口和开关   别的都没动过   也没摔没碰的  应该不会掉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本看不出来哪里坏了,楼主去买个放大镜去对着主板,小的零件全都看一下 ...

这怎么看  又没有对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换了电源口和开关后就不行了吗?那就看看有没有拆坏线路板和掉零件吧,特别是那些过孔 ...

就拆了电源口和开关   别的都没动过   也没摔没碰的
我想知道如果短路的话    电源芯片那里会不会有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拆了电源口和开关   别的都没动过   也没摔没碰的  应该不会掉点吧

主板不在我手里,我只能粗略判断。判断也是根据LZ提供的信息结合照片推测出来的,菜鸟、焊接手艺、拆焊手艺不难推测出。毛手毛脚,没有经验,稍不注意就会弄掉件甚至掉点。

网友E:
怀疑你买的电源或者开关接口不对,脚定义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怀疑你买的电源或者开关接口不对,脚定义不一样

电源接口和原来是一样的    用万用表量了

网友F:
华硕的板子一般接地面比较大,没有高频焊台换个电容都费事,最好是换件风枪 焊台一起上,

网友:
你用红圈圈起来的五个8脚芯片都是一样的IT76630吗?一个管一种电压?那么5种电压都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华硕的板子一般接地面比较大,没有高频焊台换个电容都费事,最好是换件风枪 焊台一起上, ...

我就是用的高频不过功率有点低   快克503   60w的

网友(2024-04-27):
看工作电流,再看看每个电感后面有没有短路,再就是固件、最后是cpu,都蛮难搞的